[液晶電視] 明碁 BENQ SD3742 37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11):
明碁 BENQ SD3742 37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電視畫面油畫現象

TV型號

內裝照

電源板

高壓板

AD板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直接殺~~AS15-F~~貼上防護膠帶,AS15-F上點銲油,風槍溫度設定350度,約2分鐘內可拆下它

接著將機板IC銲點除錫洗淨,新IC AS15-F對位銲接OK

清洗銲油後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短路,組合裸測OK,電視畫面恢復正常。

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A:
還好面板是V4   V2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面板是V4   V2就好玩了

你好
請問V2版很難搞嗎?AUO 面板接觸不多

网友B:
昨天我也修了這塊版 換了AS15-F還是白亮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修了這塊版 換了AS15-F還是白亮光啊

沒焊好…再重焊一次!

网友:
現在剛好接修一台遇到這故障,先爬文看看大家高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也修了這塊版 換了AS15-F還是白亮光啊

1.是有正常影像但畫面泛白?-->查GAMMA電壓或是軟排線變型短路。

2.還是整片白畫面無影像?-->查T-CON電源供應(保險絲)。

兩者維修方向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V2版很難搞嗎?AUO 面板接觸不多

V2面板已碰過多台
TAB問題多

网友C:
好像是QDI跟AUO合併時期的東西.
很爛,修的好算運氣.
很多T-COM上的影像處理晶片掛.
小弟在TOSHIBA 37TL86G上遇過.修了二次.
手上有一台禾聯的直接換LG的面板.搞定.
V2的面板,問題真的很多.

网友:
經過反覆檢查 重焊接還是一樣  該不會是新品不良吧  這大家有過經驗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QDI跟AUO合併時期的東西.
很爛,修的好算運氣.
很多T-COM上的影像處理晶片掛.

面板要過戶嗎我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要過戶嗎我想玩

哈.我己經殺肉了.拆燈管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