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冰箱不冷

楼主(2014-01-11):
請問電熱器是在冷凍室還是冷藏室

网友:
圖片  圖片???

网友:
你的描述太簡略無法提供建議

楼主:
剛拆下冷凍室的樣子

剛拆下冷凍室的樣子

在近一點

在近一點

楼主:
字不見了
第一張
剛拆下冷凍室的樣子
第二張
在近一點

网友:
如果是除霜電熱器是在冷凍室

楼主:
請問在冷凍室的哪個位置
只看得到冷凝排
沒看到電熱管
大概在哪兒
感謝撥冗回覆

网友:
冷凝排底下就是電熱管

楼主:
所以要把冷凝排往上移動才能跟換電熱管
但要如何移動冷凝排
再次感謝撥冗回覆

网友:
排水電熱線?

网友:
聲寶冰箱不冷...上冷凍室不冷或冷藏室下不冷?

照片顯示薄霜應該是別的問題而不是除霜電熱器不良!

楼主:
是冷藏室不冷

网友:
1、排水管堵住:卡異物造成排水不良,進而將導入冷藏室的出風口結冰堵住~
2、風門故障:旋轉開關無法控制風量大小
3、除霜電熱管:由圖看來機率較小
4、化霜器:早跳,化霜不完全,機率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