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大同20FS5畫面有鋸齒[已完修]

楼主(2014-01-11):
朋友換新電視,這台PO給大家練功~

19年沒被打掃過

開機,CATV信號-畫面有鋸齒、聲音正常。AV信號源還沒試過~

目視檢查:無燒焦、無爆電容

板底焊點都還不錯

B+ 153V,怎麼不是160V

哈哈!漏液,三太子好本事! 抓到了~

漏液電容-單件測量怎麼是OK~

換一顆680/200V同品,故障依然

請教各位姐姐!阿姨!大嬸!大叔先進們,從哪查修啊?

网友:
西西~我是不會修
但覺得是高壓包的問題?
...................................
小時候拿起子調CRT色調
被電過夭壽恐怖

网友A:
看起來是僑式電容  150V ^^恭喜完修^^  基本上四周縮 不是B+不夠就橋式不夠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僑式電容  150V ^^恭喜完修^^  基本上四周縮 不是B+不夠就橋式不夠  恭喜 ...

傑克~您喝醉了呀!
畫面鋸齒故障依然存在說~
B+大電容上現有30VAC漣波,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B:
真是....大大你放麗子的照是等著要吸引我來嗎?XD
.
那是高壓線部份有些許漏放電現象造成畫面不穩
看以下這張照片圈2,高壓線有重新接過
這如果沒做好絕緣,會造成問題
高壓帽週邊積塵造成高壓電流小亂竄,也會如此狀況
而且注意聽,有高壓漏放電的地方在開機時應該還會伴隨小小的電流"斯斯"聲,稍靠近些甚至還會聞到臭氧味(高壓會製造臭氧)
請將點2部分重新包覆,點1部分高壓帽將其卸下,將高壓帽本身及其周邊灰塵清擦乾淨,之後確實裝回,應該就ok了.
另外在動高壓線之前,要先高壓放電.一定要作,不然會被殘留的20000伏特餘電瞬間"high"一下
我的做法是,找一條電表測量線,接電表的一端套在點3的接地金屬網線上,探棒端往高壓帽裡面插,你會聽到"啵"一聲,給它來回凸個兩三次直到電放完,就可拆高壓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傑克~您喝醉了呀!
畫面鋸齒故障依然存在說~
B+大電容上現有30VAC漣波,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

通常B+電容有問題那就是完全不開機
有極少數狀況電容未死絕,那會造成畫面上下左右四方縮(因垂直水平供電皆不足,不過尚未不足到無法驅動的地步)且嚴重跳動
這種情況真的極少,我修CRT很久了,也才碰過一次四方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大大你放麗子的照是等著要吸引我來嗎?XD
.
那是高壓線部份有些許漏放電現象造成畫面不穩

對呀
我就說會電人喔~
電到支支叫

网友C:
沒試AV?會不會是影像中週?或是av切換ic?或是供應影像ic用的穩壓ic?範圍還太大,無法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大大你放麗子的照是等著要吸引我來嗎?XD
.
那是高壓線部份有些許漏放電現象造成畫面不穩

什毀~她就是麗子喔!
狼客光碟機的卡通,取件前三太子每天拿來試機用,常聽聲音不見人

感覺這卡通好像是給成人看的說~
兩津附身麗子後去泡澡堂,QQ~給您補一下

謝謝大安!這麼詳細的解說故障排除程序
剛好手中有高壓探棒
因為假日收件多,等閒一點時來測量陽極帽電壓,比較改正前、改正後的電壓

网友:
鋸齒狀部分  要查電源    電源查完  在查影像訊號迴路

网友D:
這故障叫振鈴現象 是異常震盪引起 常常震盪子 不然就是高壓器不良

网友:
電源及FBT周邊電解電容先掃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試AV?會不會是影像中週?或是av切換ic?或是供應影像ic用的穩壓ic?範圍還太大,無法確認~~

接AV訊號,跟接CATV一樣,都有鋸齒捏

网友E:
請先檢查這兩顆電容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請先檢查這兩顆電容試試~

對齁,久沒看電路圖,還熊熊給它忘了,電源和水平部分高壓電解電容也有出問題的可能,尤其又是老機子了-_-|||
話說TOSHIBA系統CRT電視(正東芝日製美製,以及大同1990年代初中期製造機種)常見問題點不多,一般都很好解決.只是現在都沒什麼機會可以動到手了(因為都換成液晶了),唉唉-_-

网友:
如擦試高壓線仍無效,本人經驗是主IC之水平AFC迴路10uf以內之小電解電容容量不足所致,查閱水平IC pdf周圍各腳之小電容,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傑克~您喝醉了呀!
畫面鋸齒故障依然存在說~
B+大電容上現有30VAC漣波,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

這個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故障叫振鈴現象 是異常震盪引起 常常震盪子 不然就是高壓器不良

+1.石英震盪部分.看底部2接腳處是否有裂痕.或是換一個試試.還有12v的濾波電容.提供一點意見給大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齁,久沒看電路圖,還熊熊給它忘了,電源和水平部分高壓電解電容也有出問題的可能,尤其又是老機子了-_-||| ...

沒聽到嘶嘶聲說!
還好大安即時煞車~
萬一把三太子電到冒煙,烏龍派出所就會下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先檢查這兩顆電容試試~

有圖太讚了! 今天抽空將最可疑的高壓電容檢查

ㄟ害! C448是良品~

紅圈的電容拆檢,都是良品
明天再查一次電壓電容...

楼主:
畫面有鋸齒,綜合各位前輩查修經驗:

高壓線部份有些許漏放電
影像中週
av切換ic
供應影像ic用的穩壓ic
查電源,電源查完,查影像訊號迴路
振鈴現象查震盪子
FBT高壓器
FBT周邊電解電容
水平部分高壓電解電容
主IC之水平AFC迴路10uf以內之小電解電容容量不足
12v的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先檢查這兩顆電容試試~

原來C810位置漏液痕是原件470U/200V造成

C810已被前人更換為680U/200V(仍為良品),謝謝lhc分享線路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先檢查這兩顆電容試試~

查一次測C807 10u/100v

10U容值正常,ESR飆高了!更換

呵呵! lhc前輩厲害喔~

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