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訂購電源供應器老闆送錯台差價200元是賺到了嗎?

楼主(2014-01-11):
↓逛到此帖3#大大推建的電源供應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01-1-1.html

↓我也訂了一臺800元說實在很便宜
TOPTEK TK-3000 (2組30V/3A輸出)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25447469

↓結果送來這台貴200元但是少一組12V單獨電源
Topward TPS-4000 Dual Tracking Power Supply可調式電源供應器(2組30V 3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27108881
請問差別在那不懂
老闆是說有要換給我
但是我說不用了送錯就算了不用在浪費運費了

↓順便問一個問題供應器中間那個單獨跟軌跡開關是什麼作用。
我猜是串聯跟並聯的時候用的嗎??照片是我要訂的原本那一台
但面板看起來都差不多只是最下面的12V變GND了。

网友:
1.TRACKING為追蹤式雙電源輸出,即SLAVE輸出電壓,會追隨MASTER的調壓而對等變化(可串連連接)
2.INDEPENDENT為雙電源輸出電壓,需個別調整.

网友A:
那個Tracking功能開關是為了讓電源為正負時,讓正負電源的輸出為相等的,也就是設計Op Amp電路去追蹤零電位,再對負電源做出調整的方式去達到正負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Tracking功能開關是為了讓電源為正負時,讓正負電源的輸出為相等的,也就是設計Op Amp電路去追蹤零電位, ...

謝謝2位前輩解答
大概了解~
就是說要用雙電源時切Tracking電壓調MASTER就好
要單電源時切INDEPENDENT選一邊接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Tracking功能開關是為了讓電源為正負時,讓正負電源的輸出為相等的,也就是設計Op Amp電路去追蹤零電位, ...

老闆! 我的4A/30V 扳到Tracking時,MASTER的電壓就無法調升(0V)
要從哪查修說~

网友B:
拆機看內裝,少了一片12VDC穩壓板(類似5V/3A)
有沒缺板的安裝座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型號為何?

去年完修的這台,現在無法TRACKING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機看內裝,少了一片12VDC穩壓板(類似5V/3A)
有沒缺板的安裝座說?

送錯這台也是沒獨立12V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完修的這台,現在無法TRACKING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65-1-1.html

無此線路,但有較正式廠商提供的維修手冊,請加減參考.
1. 單組輸出.

2. 3組輸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送錯這台也是沒獨立12V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改

我也有一樣的東西。。。。。

用不了那麼多啦!!!

等你覺得有需要時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樣的東西。。。。。

用不了那麼多啦!!!

說的也是~
只是順便問一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闆! 我的4A/30V 扳到Tracking時,MASTER的電壓就無法調升(0V)
要從哪查修說~

1. 找負電源調整電壓的腳位.
2. 找負責Tracking的Op Amp或電晶體,應該會有一輸入端接地,另一端接到VR和電阻到-V.
你要另開一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找負電源調整電壓的腳位.
2. 找負責Tracking的Op Amp或電晶體,應該會有一輸入端接地,另一端接到VR和電 ...

呵呵! 原來是slave那組壞了,不能調升電壓,
在tracking下,master也無法調升電壓。
置於 independent, master正常
ok!ok! 有空來求助! 靠它吃飯的傢伙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