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BM T61 不開機之維修(觸摸法)

楼主(2014-01-11):
接上變壓器(指示燈皆未亮)且充電指示燈也未點亮。首先更換新電池,按下開關鍵仍無反應,先擱著晚上回家後再說吧!
到家拿出筆電時發覺底部發燙且電池從原本100%已降至60%了(原本以為是電源根本未進入)。首先看待機為0.08A(又是微短路了)。
拆出主機板,打公共點阻值為350應是芯片或MOS管短路,先找到發燙的芯片為U41(MAX17003ETJ)。

MAX17003ETJ

MAX17003ETJ

首先測量:
1.pin21為20V(VINT20已正確進入)。
2.pin20為2.3V(正常工作應出5V)。難怪3.3V與5V皆未出來。
3.pin5,6 有開啟信號3.3V。
換上U41,再打阻值375。pin20內部電壓5V出來了待機也回到0.02A,按下開機鍵停在0.6A(CPU)應該正常了....
全部裝上上電開機測機3小時完修(沒想到居然用摸的也能修啊 ~~)
PS:第一次拆無鉛板,風槍調在350°,結果拆了好久聞風不動,原本想難道風槍壞了??後看過版上其他版主之建議改成400°才順利拆下,在此也給欲拆無鉛板之小小意見。

网友A:
風槍要戴套
集中吹腳轉圈
280C就會下來了

三不五時戳戳看 會動就OK了
除了 格狀錫珠(BGA)包裝  小型還可以 大型高風險(考驗設備精準度)

恭喜完修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槍要戴套
集中吹腳轉圈
280C就會下來了

280就會下來了
請教版大,您所謂要戴套,意思是套上小風口風嘴嗎(已裝上)?
當初原本以為是風槍故障,特別再吹六隻腳的MOS,不動就是不動(350°)。
再拿有鉛的廢版,輕而易舉就吹下(QFN封裝)。所以才調至400°
如350°都吹不下來,我想以我的功力280°更別想了....
真的很想請教您是如何辦到的,因我也怕400°對芯片來說是一大傷害。
PS:當初有想先加焊有鉛焊錫,但它中間底部那大片散熱底座無法加焊而作罷。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就會下來了
請教版大,您所謂要戴套,意思是套上小風口風嘴嗎(已裝上)?
當初原本以為是風槍故障,特 ...

中的 或大的 風嘴套
可以是加助焊劑(焊錫松香也OK)
350其實板子就會燒焦了

在它周圍吹 旁邊溫度夠中心才會融錫

网友:
熱風槍的使用訣竅還在摸索中,也只有實際操作才能領悟!

网友:
如果怕開太高溫會傷害ic ,可先用烙鐵掃一次有鉛錫,再用風槍吹,約370度一會就下來了,可以試看看

网友:
樓上的建議+1

楼主:
謝謝諸位的建議,看來只好再找片廢板來好好練習下。
朝著280度前進.....

网友:
其實,熱風槍顯示的溫度準不準應該是個原因

网友:
一開始我也是吹不動  後來就自己加上有鉛錫增加流動性   會更方便取下 您可以試試
400度才吹得動或許跟風槍發熱芯不良也有關(猜測)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