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充電小櫃改裝?

楼主(2014-01-12):
想在家裡比較不常插到的插座下放一個專門充電的小櫃,抽屜就放變壓器跟充電座,或是可以用不要的珠寶盒有拉門改裝,裡面可改111V插座或USB座?用無痕掛勾將小櫃吊著或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网友:
大大~
"裡面可改111V插座或USB座?用無痕掛勾將小櫃吊著或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這句話小弟不太懂~~

网友:
抽屜放設備 在上面做USB母插就好了 D十D一要接一起
用USB HUB也可以

网友:
小建議存放電器用品的設備應採防火措施,以防因充電不良電線走火發生火災
還有存放的地方可考慮放上乾燥劑或防潮設施以防台灣天氣多變化造成物品損壞

网友:
看需充電的產品需求是啥
一般都是usb居多吧
況且安全性考量下,不建議拉ac電源
可以考慮放顆5v5a變壓器在外面
拉低壓線進去做充電用

网友:
不錯的方式.學起來....

网友:
若要當作充電之處所,建議使用金屬材質的,防火又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