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LED TV UA46B7000WM 的問題

楼主(2014-01-12):
狀況如下圖
想請問各位高手
這大概是那邊出現了問題

可以維修嗎?

网友A:
面板故障 ,可能只有換面板一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故障 ,可能只有換面板一途。

不是那個驅動IC的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個驅動IC的PCB?

這塊面板得pcb只有電容電阻 請問您要問甚麼

還是 您要說 cof  cog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面板得pcb只有電容電阻 請問您要問甚麼

還是 您要說 cof  cog 故障

就面板連接T_CON的軟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面板連接T_CON的軟PCB

軟排嘛

网友:
是那一個

网友:
Panel error +1 ... (maybe FPC or LDO or others issue)...

网友:
三星的面板只要有直線條,橫線條,畫面抖動.
直接換面板吧.
沒搞頭了.就算有T-COM.
會好的機率不到2成.

网友C:
請問謝老闆...你是北部賣車那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謝老闆...你是北部賣車那個嗎

我不是喔 ,我是卡通的(蟹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