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這是什麼膠帶

楼主(2014-01-13):
無名3M膠帶

無名3M膠帶

我在ebay購買雙面導電膠帶, 但收到時卻發現這根本不是賣家宣稱的.

內圈打的PN DPM4863-2/2, 到3M網站也找不到相關資料, 看起來像是 1.絕緣用 2.隔熱用...

請問這是什麼膠帶?有人用過或看過嗎?

网友:
應該是雙面膠

而且是切割過的尺寸

應該是工廠專用的

能不能導電用電表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樓上大大說法,測測看會不會導電,如果3M官網上查不到商品就很有可能是山寨的
小意見如果對商品存有疑慮,就退掉七天鑑賞買個經驗
免得勞神傷財,陪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他應該還有一層保護著
試試看能不能撕開
以前老爸戲院的膠片上有用到鋁箔膠帶    作為跳機感應
上面就有保護層 要用前要撕開再貼

要不然就是他寄錯了

楼主:
多謝各位回覆, 昨天忘記多照一張內面照片, 現在在公司沒得照了.

如ciko兄貼的連結, 撕開後裡面是橘色光面透明單面膠帶, 不導電, 外層白色3M蠟紙是保護它的背膠.

huifang兄, 國外沒有那個"七天鑑賞期"保護, 我還是從美國買的(我住在加拿大), 光運費就被噱了US$18...

如果是耐/隔熱膠帶, 請教要用多高的溫度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回覆, 昨天忘記多照一張內面照片, 現在在公司沒得照了.

如ciko兄貼的連結, 撕開後裡面是橘色光面 ...

用烙鐵燙一下

一般設定溫度大概是 320-380吧(有鉛/無鉛)

就知道是不是隔熱膠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應該還有一層保護著
試試看能不能撕開
以前老爸戲院的膠片上有用到鋁箔膠帶    作為跳機感應

到貨時我有剪下一小段測試, 裡面是橘色光面透明單面膠帶, 非常薄也沒保護膜...

我懷疑賣家是故意標錯誤導買家, 在國外只要有標示As-Is幾乎就是免死金牌了.

Ciko兄貼的賣家, 應該就是當初我在eBay買的同一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鐵燙一下

一般設定溫度大概是 320-380吧(有鉛/無鉛)

OK, 回家再來試試看!

Thanks!

楼主:
應該是隔熱膠帶了, 用恆溫烙鐵400度加錫約40秒加熱完全正常不變形, 稍有些臭味而已...

這約30公尺3M原廠隔熱膠帶約NT1000含運, 算是合理價嗎?

网友C:
1.雙面導電膠帶~台灣&china多有賣~為何要到ebay購買呢?
2.另外如這是欺騙行為,你應可再ebay有所作為吧!
3.基本上我絕不再ebay買任何東西:
   我寧願跟china買 or 找代購至美國amazon購買

网友D:
我猜是IC上面要貼散熱片的雙面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雙面導電膠帶~台灣&china多有賣~為何要到ebay購買呢?
2.另外如這是欺騙行為,你應可再ebay有所作為吧!
3. ...

呵呵... 我在加拿大, 台灣&china都很遙遠呀. 那個3M 9703我這裡要賣到約NT5000一小捲, 實在是買不下去說...

這個賣家很聰明, 跟買家玩文字遊戲相當高明, 保持在灰色地帶投訴也沒用. 要退貨不但錢拿不回來還要倒貼運費, 只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了.

eBay上好賣家還是佔大多數, 加拿大這裡甚麼東西都比較貴, 還是可以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IC上面要貼散熱片的雙面膠帶

呵呵... 猜錯了, 它是3M單面隔熱膠帶, 5公分寬 X 30公尺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