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V22+ 電源燈不亮~請教

楼主(2014-01-13):
這台為LED螢幕,拆解後只看到恆流板根主板,本人非專業,因此想直接購買恆流板或主板替換,請教電源燈不亮是哪一個版出問題呢?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一下~謝謝~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提供連結~我之前有看過這篇,我也是在懷疑主板壞掉,但不確定,上來問看看前輩們的看法,避免買錯,我有上網搜尋了一下~找不到有賣家賣這主板,請問哪裡可以買的到呢?感恩~

网友:
個人小建議如果有用外接變壓器可以先換變壓器看看是否因變壓器故障所致,不是再查找會再更簡單一點

楼主:
適配器~經過測試~沒問題~我在google找到維修手冊~為時已晚已在掏寶買2手良品+運費7XX元~真不便宜,既然有了維修手冊,我決定還是想把手邊這個修好,於是我在網路買了焊槍、焊錫、三用電表,沒想到收到焊頭已氧化,希望不影響焊接,經過一番測量發現一個穩壓IC AP1117E33L-13壞掉,其實不是用三用電表測出來的,是我測了一整天,一點電子概念都沒有,根本不知道哪裡壞掉,剛好爬文看到用手摸看看~哪裡發燙~於是我真的用手用力去摸,真的還被燙到罵了XXX痛死我了,剛好是維修手冊說的東西,又爬文得知應該是顆穩壓IC~露天有在賣,但沒有零售,所以我現在有兩個問題,請教各位前輩們~1.我用焊槍在IC腳上劃來劃去~解不下來,請問正確方法應該如何拆下來呢?2.拍賣上有AMS1117 3.3V/1.1A是否通用呢?(長得一模一樣),麻煩大大前輩們賜教一下~感恩~

网友:
1117  3.3V 規格  是通用,  你買時要注意,1117還有其他規格的喔  有 1.8V  2.5V  5V  ADJ,   你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規格, 別買錯了,  另外拆SMD元件用熱風槍比較好,用烙鐵要有技巧才拆的下來,不然解焊時間太長,銅泊會掉喔

另外請補圖,不然這篇是違反版規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適配器~經過測試~沒問題~我在google找到維修手冊~為時已晚已在掏寶買2手良品+運費7XX元~真不便宜,既然有了 ...

小建議:
1.首先認同你的維修精神
2.不要急不要慌慢慢來還有很多時間不要病急亂投醫,先買一些簡單的工具上手先用
3.如果要練習拆解可以找一些廢板練熟了再來維修
4.可以到"新手區"看看或許有你要的基本答案
5.請遵守板補個圖養成好習慣請看"公告區"

楼主:
照片照好了~我想補圖,不知道怎麼用,請問哪邊可以找到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