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A-300卡拉OK音響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13):
卡拉OK店朋友拿來修的
症狀開機不過電無燈號無訊息
↓主機面板型號及內部配置

↓拆開後發現4A保險絲燒毀
  用單心線做代替保險絲
  送電後一樣燒,所以應該是短路了
  只好乖乖拆機板查線路
↓測量結果橋整正負極短路,但解掉橋整量是好的
  所以繼續往下查,最後發現功率晶體NG短路
  用測量儀量變成電阻了。
↓拆下來發現晶體2邊不對稱,查了一下資料
  其實B688跟D718是一對,表示這台機子修過
  之前維修的人用A1941代替了
  逛了一下賣場剛好有賣家在賣1對2顆
  就訂了2對,雖然只燒一對,已經拆了所以全部換掉
↓換好後準備送電
↓喃無阿巴滴喀~佛主有保佑
  測試有電有聲音
歡迎大家指教
謝謝收看

网友:
以前有過幾次看過這種天兵修法
功率晶體要更換一定要用對稱型號,如果找不到必須找替代品,就要整對更換對稱品
如更換非對稱品,因某些重要參數不同(如截止頻率,hfe等),使用上就會很明顯發現狀況(音量開大會失真),用久之後燒晶體更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网友A:
這麼幸運? 單純只有大功率晶體掛掉?  之前碰過掛大功率晶體前面跟著掛一堆電阻跟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幸運? 單純只有大功率晶體掛掉?  之前碰過掛大功率晶體前面跟著掛一堆電阻跟電晶體 ...

因為這塊板子沒有補償晶體
如果有應該也是會燒掉

网友:
沒有溫度補償,只要溫度過高
應該就會熱跑脫,所以燒掉是早晚的事

网友B:
修好又可以繼續叫姊姊拉..

网友:
真勇敢用單心線做代替保險絲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又可以繼續叫姊姊拉..

對呀
還可以練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