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成品 HA17741 PCB 想作什麼?

楼主(2014-01-13):
偶得一半成品 HA17741 PCB 想作什麼?
正面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單個 正面  電阻使用1/8 W

單個 正面

單個 正面

單個 反面PCB   尺寸 35mm*20mm

單個反面PCB

單個反面PCB

HA17741 電路圖

HA17741 電路圖

HA17741 電路圖

网友:
這個....沒有其他電路BLOCK可供連接參照,實在無解-_-|||看看有沒有其他大大可以解出來
如果是我,還是乾脆拿來殺肉好了,741和3904用得上的地方多著哩

网友:
請參考.
線路中圈圈5與7有短路?若有短路,則輸入信號為空腳側.

网友:
我也來...猜猜看....黑白猜!!....

5..7接...+VCC
6...接. ...GND
3..4接....-VCC.
1.2....接在一起(或者加個??元件)
2N3904的C極....接個繼電器(轉為控制AC110V)
741的PIN 2.....是訊號輸入端...(加個鐵片...用手摸??)
有沒有可能是.....觸控(感應)用的???....延遲時間用途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真的不知原設計功能要作什麼?

PCB板小小一片 尺寸 35mm*20mm  電阻全部使用1/8 W。

還使用雙電源,PIN腳1~7還被刻意設計成一排。

我猜想××玩具的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