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這個是電阻嗎?

楼主(2014-01-13):
最近正在認識一些電子零件,這個粉紅色的好像是電阻,但是他又有五個顏色,因為不確定,上來詢問大大~~
怕顏色不清楚,補充一下~~
綠金銀藍黑
這個是小弟最近從power拆下來的,正在學習,希望大大教導一下~~感恩

好像是電阻

好像是電阻

网友:
這其實是四環標示無感電阻,0.06歐姆,誤差5%
黑藍銀金=0.06歐姆,誤差5%
最後第五(綠)環是標示溫度係數,其溫度係數為20

网友:
如何讀電阻器的色環色碼與標稱阻值表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認識電阻
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N0205001/N0205001.htm

站內求助文~五環精密電阻阻值。綠、金、銀、綠、棕。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21-1-1.html <=== 6# wish有提到:還有一種很不常見的電阻是六碼,這種六碼電阻大多出現在精密儀表,它的誤差還是在第五碼,那第六碼是什麼?是指溫度係數。

网友:
電阻有很多種形式的~多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小弟會好好看你們貼的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