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對發帖功能小意見(以解答)謝謝

楼主(2014-01-13):
個人在使用發帖編輯好像沒有看見可以預覽的功能選項
如過可以是否可以添加此功能以便發帖編輯
還是個人眼殘沒看到這個功能如果有麻煩告知謝謝

网友:
確實沒有"預覽"的功能
以前有,但系統升級後就沒有了(可能預設是關閉的)

不知道該功能是否會造成系統的負擔,或者是純粹沒想到要把它打開
又或者是太難找到那個選項的所在位置 XD

网友:
預覽功能在Discuz稱為所見即所得,原本是有的,但是在打上某一版的補丁後就不能用了,所以我說Discuz的補丁都是解決了一個問題,但是卻也製造另一個問題。
無奈~~~

网友:
其實沒預覽功能也沒差
發完帖再回來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需要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