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MABF 無訊號 請求幫忙

楼主(2014-01-13):
這是名牌
狀況是電視和AV端子一直都是沒有訊號 而VGA則是正常可以顯示
因為AV端子也是一樣無訊號,所以我是先排除是電視盒的問題(應該是正常的)

這是他的AD板,我所寫出來的就是我的疑問

這兩顆都是一樣的編號

這塊板子的型號

再站上都找不到相關的文章,也有網路查過  都嘛有 1084-33  1084-18 1084-25
但是這顆就是沒編號....有前輩遇過這種狀況嗎

网友:
您有看到旁邊有兩顆 0603 的電阻嗎...

規格書內有說明...

网友:
這是 1084 可調電壓型
看一下 datasheet 中 1084-ADJ 的說明

楼主:
哈阿~我對電視是第一次接觸....
請大大們能指點的清楚一點嗎~
那前輩們有遇過這種問題嗎??
就是電視和AV端子都沒訊號呢??
抱歉囉有勞前輩們

网友A:
你的電表誤差很大喔.
1.96V的那一顆應該是1.8V,誤差值在正負5%,也就是1.71~1.89V之間.
但是1.75~1.85之間比較可靠.
而且1084的左邊的腳,應該是接地腳.
那二顆1084不應該有0.71V 和 1.34V的電壓.應該是0V才對.
所以要修,找好一點的電表才能找到問題.

网友:
附上1084的DATASHEET.
看清楚了,那支腳是接地.
才知道是不是電表的問題.

T0-263 AX1084.pdf

397.2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B:
Hot大:
請教一下,OSD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大:
請教一下,OSD正常嗎?

OSD是正常的,但是就沒訊號
電視也沒辦法選台,按下選台鍵螢幕是會閃一下但還是停留在原來的台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表誤差很大喔.
1.96V的那一顆應該是1.8V,誤差值在正負5%,也就是1.71~1.89V之間.
但是1.75~1.85之間比 ...

恩..謝謝kf00211 的指教,我是業餘的啦...
所以電表也不是用多好的,我會再好好的用功滴.......
晚上再來搞搞看....

网友A:
24的機會大一點...

楼主:
補上我所量到的電壓,經過再詳細的檢查 輸出端和接地端是導通的 (兩顆都一樣)
晚一點把它焊起來量量看

kf00211大您說的24是這一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是正常的,但是就沒訊號
電視也沒辦法選台,按下選台鍵螢幕是會閃一下但還是停留在原來的台數 ...

hot大:
建議開機後-->安遙控器"子母畫面開關"數次 看看能否抓到訊號源.

參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大:
建議開機後-->安遙控器"子母畫面開關"數次 看看能否抓到訊號源.

因為遙控不是原廠的所以也就沒辦法切換指子母畫面
謝謝前輩的提醒
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喔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的機會大一點...

kf00211大您說的24是這一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大:
建議開機後-->安遙控器"子母畫面開關"數次 看看能否抓到訊號源.

pnrwwm 大 已確定不是子母畫面 的問題
有借來一顆原廠的遙控器,結果還是一樣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我所量到的電壓,經過再詳細的檢查 輸出端和接地端是導通的 (兩顆都一樣)
晚一點把它焊起來量量看

是啊.
但是在A/D板的電壓都正常的狀況.
再去考慮24LCXX的問題.

网友C:
只有電視和AV端子沒有訊號,一直看AD版好像不太對吧???

這台的電視與AV有無其他外接盒??

网友B:
引用 楼主:
pnrwwm 大 已確定不是子母畫面 的問題
有借來一顆原廠的遙控器,結果還是一樣耶

hot大:
1.不要氣餒喔!!
2.可做一次恢復工廠設定看看!!&若無效再更換24c.
3.參考!!

网友D:
電源還沒搞定...做太多其他猜測也是回到原點...

這台應該 58分以內就可完修了...修太久會對不起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還沒搞定...做太多其他猜測也是回到原點...

這台應該 58分以內就可完修了...修太久會對不起我自己...: ...

thwa大 電源還沒搞定,此話怎講呢??
HDMI我沒試之外 電視、AV、VGA 都試了
VGA正常,電視和AV就都沒信號阿
真的像pnrwwm大 所說的....真的有點灰心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電視和AV端子沒有訊號,一直看AD版好像不太對吧???

這台的電視與AV有無其他外接盒?? ...

沒有其他的外接設備了,AD板有啥不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大:
1.不要氣餒喔!!
2.可做一次恢復工廠設定看看!!&若無效再更換24c.

謝謝大大您的鼓勵 阿
畢竟是第一次摸到液晶電視,就在努力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hwa大 電源還沒搞定,此話怎講呢??
HDMI我沒試之外 電視、AV、VGA 都試了
VGA正常,電視和AV就都沒信號 ...

AD...電源不對會造成 scaler 誤動作或不正常... (K大已告訴你了)

簡單的事情不要複雜化...

网友:
to hot10184大大:
osd正常的話,訊號源切到電視訊號,然後去osd選單內找一個"隱藏頻道"的選項去檢查是否設為開如果是開啟,
把他設為關閉試試,這樣頻道應該就會上下切換,至於電視有無訊號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你家其他的電視去試,就知道是不是第四台沒訊號,確認完後再抓其他問題,一步一步去解決!

网友:
TV 和 AV 是類比訊號(異常),OSD和VGA 都正常,
那問題點應該很清楚了,請樓主用母子畫面來觀察不同訊源,
就是要釐清是類比或數位電路的問題,
可貼幾張TV 和AV訊號部份的特寫來參考?

网友(2014-02-13):
有些電視,TV和AV是以子卡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視訊盒,確定沒少什麼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