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將網路教學的瀏覽過程錄製成檔案的軟體

楼主(2014-01-14):
大家好!,最近有在看一些網路教學的網頁,可是卻有在甲地電腦可進入網頁,在乙地電腦因防火牆原因無法進入網頁的困擾,
心想是否可在甲地將網路教學的瀏覽過程錄製成檔案,再拿至乙地來看?

网友:
你只要整個網頁下載~就可以了吧!
如果是影音的就要注意一下有沒有加密了~

网友A:
HyperCam 免費螢幕畫面錄影軟體,可直接錄製清晰 AVI 檔,連聲音也一清二楚!

http://www.freegroup.org/2013/02/hypercam/

网友:
Wink 這一套也不錯!! 錄成Flash檔, 還可以剪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Cam 免費螢幕畫面錄影軟體,可直接錄製清晰 AVI 檔,連聲音也一清二楚!

http://www.freegroup.org/2 ...

好用 謝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Cam 免費螢幕畫面錄影軟體,可直接錄製清晰 AVI 檔,連聲音也一清二楚!

http://www.freegroup.org/2 ...

剛剛錄一段試試,結果沒有錄到聲音 ,不知道是何原因 ,(錄製音效選項有選)

請問它是錄麥克風的聲音 還是影像檔輸出的聲音?

网友:
也可以參考一下 Bandicam 。

网友:
抓影片的
到這裡看一下吧!
http://www.freemake.com/

Freemake Video Downloader
FreemakeVideoConverter

楼主:
感謝網友提供許多資料!!
目前看上
HyperCam 免費螢幕畫面錄影軟體, 他有中文操作窗口,很好用,只是聲音還沒錄進去,不知道如何設定?  (我的電腦是使用Windows 7 )

网友B:
all666大,有影片連結網址,這樣就可以試看那一套可成功錄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666大,有影片連結網址,這樣就可以試看那一套可成功錄製了。

http://v.pps.tv/play_39EWE9.html

网友:
HyperCam 試錄
第一次沒聲音
第2次調整 HyperCam 音效選音效卡的input
作業系統右下角的喇叭那點錄音裝置
在中間點右件,顯示已停用裝置打勾,有一個混音裝置打開。
有聲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v.pps.tv/play_39EWE9.html

剛剛試過用Firefox安裝Netvideohunter元件,可以下載成功。
all666大可以試試,您再參考看看

附件因為上傳,壓縮過,畫質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試過用Firefox安裝Netvideohunter元件,可以下載成功。
all666大可以試試,您再參考看看

感謝YOYO大的幫忙測試!!

看起來不是軟體不行,可能是我的電腦裝置 哪裡出了差錯!!

网友:
有套軟體 FLVCD 可直接下載PPS上的影片,但我沒用過~ 得自已摸索 因為我只抓YouTube上的影片成MP4檔過

FLVCD/碩鼠目前支持84個視頻/音樂網站的解析下載,主流視頻站包括:優酷網、土豆網、愛奇藝、搜狐視頻、樂視網、騰訊視頻、酷6網、56網、迅雷看看、PPTV、風行網、PPS、新浪視頻、網易視頻、激動網、糖豆網、百度貼吧視頻、華數TV等。

网友:
PPS的~直接將網址貼到下面網頁上就可以得到下載連結
http://www.flvcd.com/

你要的影片真實網址~這樣就可以下載了~
http://vurl.pps.iqiyi.com/ugc/9/ ... 1da77102e1d4133.pfv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回覆,目前選中[軟體 FLVCD ],使用情況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