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一氧化碳 CO 偵測器 使用 MQ-7 氣體感應器及PIC16F684

楼主(2014-01-14):
因為本人房屋熱水器就擺設於房間門口(室內)一氧化碳無法排出,而且也在房間內泡茶(瓦斯桶)、抽煙、、、
常常因為早上起來都沒有睡飽的感覺,才想到可能是因為一氧化碳引起、、、
這是2013 07 月製作,至今使用起來感覺不錯好多了不會像之前起來後還想睡,變成很早就睡足了很早就起床、、、
目前房間、工作室(抽煙)、廚房都裝上排風扇將一氧化碳、煙霧都迅速排出室內,感覺不錯所以介紹痞酷成員若有疑慮可以自己製作,可能會比較安心
偵測器為 MQ-7

10段設定電路圖:

3段設定電路圖:

這是依照規格上的圖表並且測試後找到的診卻測量時間

10段實體電路板(裝上很久沒有拆下來拍):
3段沒有拍下(都送給朋友使用)

排風扇使用110V 風扇 *2:

程式部份:
將 MQ-7 加熱 60S 、減為 1.4V 30S 時偵測電壓範圍是否超過設定範圍並維持 +60S 再加熱,重複迴圈,計時是以 TIME 中斷作為依據,只有再按設定值開關時會依照放開按鍵時間過後重新計數。

附件下載:
3段設定

10段設定

若有不足還請見諒~~~

网友:
1.將電路改為自動排氣功能,是個不錯的構想,既安全又達省電之效.
2.考慮電路使用乾電池供電時,將感測器的加熱方式改為半關全開方式,更是極佳的設計.

网友:
真是不錯的設計

网友A:
請樓主提供一下 MQ7 零組件購買資料 給大家來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提供一下 MQ7 零組件購買資料 給大家來 DIY

露天全都有啦

主要元件:

MQ-7 規格書
MQ-7(QM-N7)pdf.pdf (124 KB, 下載次數: 77)

實際運作濃度燈號顯示

网友B:
如果哪天不小心瓦斯漏氣會不會變成不定時炸彈
用在排油煙機上或許比較沒有安全顧慮考量
感謝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哪天不小心瓦斯漏氣會不會變成不定時炸彈
用在排油煙機上或許比較沒有安全顧慮考量
感謝您的分享 ...

應該還好瓦斯爐都有熄火安全開關,使用後都手動關閉瓦斯,最主要是一氧化碳(無色又無味)
謝謝提醒、會更加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露天全都有啦

主要元件:

用過別廠牌的加熱式氣體感應器,
酒精, 瓦斯, 煙霧感應其實都差不多可以互換,
畢竟是低價的 sensor 也沒法挑剔..
樓主的感應器是否對瓦斯&酒精&煙霧都會感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過別廠牌的加熱式氣體感應器,
酒精, 瓦斯, 煙霧感應其實都差不多可以互換,
畢竟是低價的 sensor 也沒法 ...

使用過 MQ-3 MQ-6 MQ-7
酒精, 瓦斯, 煙霧都可以感應、只是感應濃度電壓大小、感應電壓時間還是會有差別。
例如:
MQ-3  (主要是針對酒精偵測)、用酒精氣體大約一樣多感應電壓會較高而且時間會維持比較久
MQ-7(主要是針對一氧化碳)、用酒精氣體大約一樣多感應電壓會較低而且時間維持很短

所以還是針對各種要偵測的氣體用專用的會比較好吧

网友D:
我覺得你得多注意你熱水器的通風....這很危險的....別只想靠你DIY的東西保護你的生命安全

网友E:
光是抽出風扇無法有效增加空氣含氧量, 為了你的生命安全著想, 在你的環境裡建議可以多裝一組吸入風扇, 並使用導風管將新鮮空氣導入火源附近.

网友A:
請問 : 樓主 教學 一氧化碳濃度設定 sw 是如何設定 及 測試 方式 給 DIY 大眾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你得多注意你熱水器的通風....這很危險的....別只想靠你DIY的東西保護你的生命安全 ...

有的、在熱水器上方挖了兩個大孔洞、透過裝潢上面的空間 24h 弱風排氣、濃度過高或溫度高於30度則自動切換強風排氣
謝謝您的關心、若不這樣作可能我也無法發表這帖給需要的人看了
安全很重要的~~~~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是抽出風扇無法有效增加空氣含氧量, 為了你的生命安全著想, 在你的環境裡建議可以多裝一組吸入風扇, 並使 ...

可以的、家是約20年前蓋的其實門縫都很大所以在排氣換氣的風量都足夠而且24h換氣
我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問題畢竟家中還有小孩及老婆
感謝您的意見~~~

网友F:
1.謝謝大大無私提供。
2.一氧化碳(CO)與血紅素的結合力為氧的220倍以上,熱水器就擺設於房間門口(室內)是很危險的,管線或是接頭亦有洩漏的可能!若同時遇上停電,後果不堪設想。

請珍惜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全,建議請領有合格證照的專業技術士將熱水器移至室外。

註:CO的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請詳如附件。

Carbon Monoxide.pdf

431.51 K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 樓主 教學 一氧化碳濃度設定 sw 是如何設定 及 測試 方式 給 DIY 大眾知道.. ...

電路設計上只有一個按鍵、按一下就提昇一個濃度循環模式、燈號顯示按鍵濃度設定值
濃度設定值最後選在 ASM 檔 TAB_V 表中最低 5 (約0.1V) 則警報或風扇開啟 、 而且設計斷電記憶 (FLASH)、設定值不會音斷電而變化(按設定值時就寫入FLASH內
剛開機或第一次通電有可能發生濃度過高一直警報、這是因為 MQ-7 正常使用應該通電 48H 後才會穩定、測試只需用菸或酒精等往感應器感應一下應該可以看到燈號馬上變化、要引起作動可能需要最常 2.5分鐘才會動作、應位檢測時間為 加熱 60S + 不加熱 90S 這是最長時間、若是在檢測時間上則馬上會動作 若有需要會再拍下實際測試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謝謝大大無私提供。
2.一氧化碳(CO)與血紅素的結合力為氧的220倍以上,熱水器就擺設於房間門口(室內)是 ...

就是因為要移到外面工程浩大、所以才會挖洞 排氣 再加上自動感應、也才會設計這個東西來確保安全
而且每天都會觀察情況、運作情形畢竟家人安全是很重要的。
謝謝關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因為要移到外面工程浩大、所以才會挖洞 排氣 再加上自動感應、也才會設計這個東西來確保安全
而且每 ...

請問換氣扇是使用幾公分的?
還有這感應器如果故障有沒有警告 alarm?
畢竟關係到生命安全慎重點..
話說核彈有七層保護, 美國有次轟炸機帶了核彈從空中掉了下來沒爆,
被保護鎖在第六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換氣扇是使用幾公分的?
還有這感應器如果故障有沒有警告 alarm?
畢竟關係到生命安全慎重點..

12公分 * 12公分 *2顆、風量很大的
感應器只要沒有運作、燈號就不會有變化、燈號是由感應器訊號轉換成燈號的

网友:
版大真是的太厲害了,光是我在看你的圖就要花很多時間來吸收了,小弟還在學習中,功力太低了,
只能說這裡是臥虎藏龍阿,大家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