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保險絲,以燈替代會閃閃亮,建議檢修方式為何?

楼主(2014-01-14):
如題, 至今已碰過不同型號, 相同現象的送修品, 目前沒有修復紀錄,
查網路上的資料, 均指向橋式整流, 高壓電容, 限流電阻及功率晶體,
更換後現象相同, 請各位前輩指教檢查順序, 下次遇到可以依序檢查確認,
以上, 謝謝

网友:
低壓輸出短路

网友A:
電源供應器是多大W數???
你用的鎢絲燈又是多大W數???

网友:
真不知道您在修哪塊板子
補發個圖以便大家為您解解答THX...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网友:
APFC的特性
電源供應器要加負載

楼主:
Dear All Sir:

1. 目前已碰過大約有3種不同類型POWER SUPPLY,
    有電腦用, 機台用(單一輸出12V), 機台用(含特殊功能迴路輸出24V)等,
    均是APFC且發生同一現象, 此發文是想讓曾修復過的前輩指引一個檢修流程及方向,
    讓後進遇到的可以試著檢修, 而自己也能有個方向.
2. 爬網內/外文章, 大約需檢查零件已於發文內說明, 不知是否遺漏了什麼, 所以還沒修復過,
    希望藉由發文, 能得到前輩的指點.
以上, 感謝已回覆的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是多大W數???
你用的鎢絲燈又是多大W數???

1. 300~500W不等
2. 60W燈泡

网友:
能否貼一些圖片上來
另外請告知所使用的IC編號

就我所知,有的電源PFC和PWM是同一顆IC
有的是分前段PFC & 後段PWM

网友:
可使用更大瓦數的燈泡(>100W)
因為APFC電感/電容蓄能瞬間電流值會較高

网友:
小弟親自測過APFC 300~500瓦的POWER
確定好的,帶載開機過
空載狀態下,100瓦燈泡是不能正常啟動
可能要200~300瓦的燈泡才有可能正常啟動

APFC升壓時所需要的瞬間電流很大
燈絲冷卻時的阻抗較低,熱時阻抗就較高
所以建議可用水泥電阻配合指示燈
阻抗固定又不會喪失保護功能

楼主:
Sorry Sir:

沒預期要po上網, 所以有些零件待換中, MOSFET已全數更換
1. 附圖為最近碰上的一顆機台用24V電源供應器, 所有IC編號都找了,
    才疏學淺, 沒有找到PWM IC, IC編號如下:
    MC14584BG, LM293, LM258, LM239, LM224, LM431IBP,
    MC14106BG, MM74HC74AM, MM74HC123AM, MM74HC132M
2. 看過前輩的回應, 可能是我的表達有誤, 造成誤會; 我是把燈泡當保險絲使用,
    防止電路燒燬, 因為過往的經驗, 遇上發文的情形, 只換保險絲會造成迴路零件不固定損壞.

以上,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Sir:

沒預期要po上網, 所以有些零件待換中, MOSFET已全數更換

曾經修過一個伺服器 APFC 350W 電源,使用60W 不夠,狀態就是一閃一閃 .
最後使用100W 的燈就正常了.我想你可以試試看.

楼主:
謝謝回覆!!
最後更換橋式整流及電容, 送修品已歸還測試^^

至於前輩所言將60W改100W, 材料已訂, 待下次遇到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