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2n68-am se2 偶發性開機維修(心痛啊~~)

楼主(2014-01-14):
本不想發文的,但因修好這張板實在代價太高,想說發個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圖片大多是事後拍的,加減看吧~~
來看主角 m2n68-am se2 /se版本,萬惡的精簡版~~
網路100元收購的,剛過保沒幾個月,灰塵清一清,確定都無短路後直接上機~~
耶~~跑碼,以為撿到軟的(太天真了~~),只是跑的感覺怪怪的,標準程序先刷bios~~
刷完上電,居然不跑碼,斷電重開一樣,以為刷錯,再刷一次,再測~~
疑?跑碼了,斷電重開又不跑碼了,這下蛋疼了,時有時無的最難處理了,有時遇到不跑碼時,將cpu重裝後,又會跑碼開機,正常來說會認為cpu座有空焊的問題,但我將帶燈假負載上去後,燈號都正常,折一下也沒有燈號滅掉~~
就這樣一直繞著cpu座的問題打轉,後來就完全不跑碼了,無奈下換顆cpu~~
疑?又跑碼了,以為cpu針腳接觸不良,但後來的狀況跟前一顆一模一樣,直接都不跑碼了,結果你猜怎樣呢?
是的~~2顆cpu都燒掉了,挖咧~~只好從供電開始重新量起咧~~
空板開機(無上cpu),復位燈恆亮~~
記憶體供電 2.1v ?
cpu供電 1.58v ?
接下來 橋供電 总線供電都沒有
記憶體供電 2.1 v電壓實在怪,先修修看 一般都是 pwm+mos 紅圈處全換~~沒效~~還是2.1v
改看cpu供電 1.58v也怪怪的 紅圈處全換 ap bd 2兄弟全換~~(qfn封裝夠難搞~~)還是沒效~~1.58v
好吧~~換 io ~~開機觸發正常,應該有換好~~
搞了這麼多東西,也不知道行不行,供電還是一樣,雖然有人說還是要上負載供電才會正常,還是懷著不安的心情再上cpu~~
暗~~又燒掉了,差點就要把這板支解掉了~~
最近這2天又拿出來看一看,實在是精簡到不行的配置,怎會導致我燒cpu呢?
後來參考這位老兄的發文~~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9583
將 324 旁的這2顆 很小電晶體換掉~~
空板開機(無上cpu),復位一閃即滅,且4秒關機(其實這才是正常的現象,我對照過同系列 asus n68的板)~~
再次上cpu(擔心~~ )
跑碼~~開機,灌完系統燒機2個小時pass,算完修吧~~
順道量一下供電~~
記憶體供電 1.9v ?
cpu供電 1.3v
总線供電 1.2v
燒掉的3顆cpu ,安心上路吧~~是我害了你們~~

其實修這板沒啥技術,既然我能參照對岸的文修出來,代表這故障極有可能是通病,換言之所謂一分錢一分貨,若有點預算還是不要買這種精簡板,怎會2個芝麻管有異常,連帶cpu一起去了,這設計實在是........無言啊~~順道問一下~~記憶體供電 1.9v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A:
wanj大...虧大了,修一片故障板,損失三顆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j大...虧大了,修一片故障板,損失三顆CPU~~

是啊~~好家在都是低階單核的~~

网友B:
DDR2 電壓是1.8V  工作時1.9V還可以接受~    換電晶體時你沒貼防熱膠帶齁~    插槽有點 『操灰搭』~

网友C:
個人有些小問題請教,您是如何判斷CPU已經燒毀THX...
XD了解了感謝wanjonwan大大回答THX...

网友:
掛三顆CPU,天啊,恭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2 電壓是1.8V  工作時1.9V還可以接受~    換電晶體時你沒貼防熱膠帶齁~    插槽有點 『操灰搭』~ ...

其實我有貼,只是我女兒在旁邊 盧,變沒貼好也沒注意到~~

网友:
要看電路圖才知道為何一顆小芝麻帶走三顆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有些小問題請教,您是如何判斷CPU已經燒毀THX...

我找過2張好板試過,本來是好的,變開不起來~~以前939時代我就遇過,总線電壓異常會燒cpu,一開始我就搞錯維修的方向~~

网友:
進BIOS看一下記憶體電壓設定看看,我記得有+0.1v這種微加壓設定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D:
amd cpu供電有一組vdda 2.5V,這是amd架構才有的,這個電壓也要關注,也是燒cpu關鍵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d cpu供電有一組vdda 2.5V,這是amd架構才有的,這個電壓也要關注,也是燒cpu關鍵 ...

感謝 j 大~~想請教一下這供電是啥作用的呢?

网友:
好傷呀...三顆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j 大~~想請教一下這供電是啥作用的呢?

印象中為名稱為PLL電壓,即AMD CPU内部工作所需要的供电,至於原理查google看看,我查amd主板的cpu 供電,都會先確定此電壓是否正常,若不正常,通常會出現開機掉電,若過高,一定燒u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過2張好板試過,本來是好的,變開不起來~~以前939時代我就遇過,总線電壓異常會燒cpu,一開始我就搞錯維 ...

一般amd晶片時序,總線電壓在cpu vcore正常後才會出來,跟燒U關連性應該不大~純屬個人看法,無嘴炮反駁之意,僅為大家互相討論^^

网友:
請問"总線電壓"是指主機板哪個部分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amd晶片時序,總線電壓在cpu vcore正常後才會出來,跟燒U關連性應該不大~純屬個人看法,無嘴炮反駁之 ...

呵~呵~其實我是不太懂啦~~只是當初那張用939 假負載 總線電壓測試點量出4.5v(正常為1.2v),後來換掉控制的ic就恢復1.2v,不過還是感謝 j大提供您的看法~~

网友E(2014-02-13):
燒了一顆CPU因該就要徹查電壓了
電壓沒恢復之前不大建議在上CPU
不然要是I7的CPU不就損失慘重

一顆都要破萬了..............一次三顆不就破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燒了一顆CPU因該就要徹查電壓了
電壓沒恢復之前不大建議在上CPU
不然要是I7的CPU不就損失慘重

修板一般我都不會用太好的cpu,大概1顆網路2手的約30~50元之間,當然您說的沒錯,只是一般跑碼開機後,你就不會去想供電方面有問題,當時狀況是這樣的,能開機跑碼狀態下時,如何正常開關機都正常(不斷power電源情況下.....),後來斷開power電源,重新上電後就又不跑碼,重新將cpu扣具鬆開後又扳緊,就又能跑碼開機,當下我是判斷cpu座有空焊的狀況,哪知最終是那2隻小芝麻管搞的鬼,導致我燒cpu的.......其實若 k大您對供電時序很有把握的話,或許可以發個文交流一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