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C怎麼爆成這樣?

楼主(2014-01-14):
我修的一台東元電視
小C怎麼爆成這樣?
解下它的電源板~
拆除散熱金屬片後,我看到這個景象!驚呆了!!!
這一ㄎ!是什麼東東?怎麼長成這付德性?
看來是一ㄎ『小C』爆裂開來!可是!我在電源板上的周遭,卻找不到它的外殼?

回到機器位置!再度尋覓~終於在機器下延喇叭的位置,找到了小C外殼,而且頂部還凹了一個大『凹』?這下爆裂的撞擊,還真是非同小可???

到底是怎爆的?又是怎麼撞擊的?

网友:
哇!衝天炮n_151|

网友:
噴上去打到什麼~

网友:
1.如果是滤波电解,有可能整流二极管击穿,变成交流。
2.电解两端直流电压超过电解标称耐压。
3.电解漏电严重或击穿。

网友:
簡單做個實驗
您拿個電解電容兩端+上超過電解電容額電壓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許就會答案了膽小誤試危險像電池充到爆炸一樣

网友:
有被炸過的都知道 ~~

所以維修是有必要載護目鏡的 !!!

网友:
對我而言  這是常有的n_087|

网友:
這種小電容
我在跟同學玩的時候就有注意到了
那就是它爆的時候很精彩
甚至是6.3V4700uF爆的時候還刺激
大電容只有煙而已 除非用三秒膠把防爆紋跟底部橡膠底封死在才會大聲
小電容一來就沒有防爆 不用做任何處理 就可以很大聲了
還有指向性~~~~

指向性能幹嘛這個愛玩的人應該都會知道的n_112|

网友:
以前用過洞洞板插一堆...
然後...上電....
哇~~~
舉國歡騰,普天同慶....

网友:
這很嚇人的~上次裝反了~上電後,蹦一聲,剩下兩隻腳~
屍體變成一堆棉花類的東西塞滿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