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華碩P5KC桌機主板重複開、關機問題

楼主(2014-01-14):
各位看倌大日安,小弟現在手上有兩片INTEL 775腳的桌機主板待修,廠牌型號雖然不同(一片是友通的,另外一片是華碩的),但是故障狀況卻是一樣(均是重複開、關機),這…難道小弟和775主板會重複開關機故障有…
華碩主板(型號:P5KC REV 1.03G;照片一)的故障現象如下:
按下主板pw按鍵開機後,螢幕黑屏,BIOS沒有發出任何嗶聲,CPU風扇會轉,但是轉一下子就停了,然後會自動開機又轉了,如此反覆的自動關、開機
已做過的檢測及觀察如下:
1.power supply;RAM;CPU;顯卡均已交叉更換過
2.主板上原CMOS電池僅有0.7V,已換新,唯故障依舊。本次故障和BIOS資料遺失(或該晶片失效),不知道是否會有關聯(BIOS晶片廠牌型號:華邦;25X80VAIZ;照片二 )?只是沒有燒錄器可以拿來測試。
3.主板上的ATX各電壓插腳對地阻值無短路現象。待機時,主板上的SB_PWR綠燈會亮(照片一中的綠色圓圈圈處)
4.主板待機時,用觸摸法發現有個區域的溫度會比較高(照片一中的紅色圓圈圈處、及照片三該區域的放大圖;尤其是右邊的晶片,但都還不會到燙手的地步),唯量測兩個三端穩壓器(ME1117)零件,又分別有電壓輸出(分別是左邊的由3.4V降壓至1.5V;與右邊的由4.9V降壓至2.5V),研判功能應正常,只是這是甚麼功能?因手頭上無資料,不得而知。
5.參閱資料,CPU風扇會轉,開機電路應該是正常
根據上述故障及檢測觀察現象,若有需要注意的細節或檢修經驗及資料(最好有圖紙),再請各位專業大指點,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网友:
插上除錯卡看是代碼卡在哪比較好解決

网友:
爬一下文作一下功課或許就有您要的答案
http://bbs.pigoo.com/thread-8818-1-1.html

网友:
775 p35系列重複開的問題都很讓人頭痛,有些廠家 p35會設計成2次開機的方式,也只有先刷bios看看是否跑碼,若還不行,就要看看供電的部分是否正常,簡單方式摸摸看cpu是否發熱..........個人認為,跟時鐘晶片或cpu座的問題有關~~

网友:
可以先刷BIOS,之前遇過技x的P35,也是重複過電又關閉。
刷過後就正常了。
以上提供給版大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小弟就先從BIOS重刷方向進行,有進度,再跟大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