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飲水機問題

楼主(2014-01-14):
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晶工牌飲水機,機型為JD-3677

機型

機型

飲水機問題是經過沸騰,到達設定溫度即off(為正常),
但不知道是甚麼問題,約經過兩個小時又自動加熱沸騰
(方框內零件猜是溫度開關,但???是甚麼零件?是否為故障原因的零件??)

溫度開關零件??

溫度開關零件??

拆開查看電路板也沒有燒黑痕跡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因此煩請各位大大指點,應該從哪一個地方尋找問題點

网友A:
你的這台沒有問題!!

第二章圖那個是溫度開關,通常是90或95度,溫度到達後會斷開接點,即不通電,

當溫度低於設定值,內部接點會再度合上通電!!

通常用作保溫的設計!!

网友:
天冷時2小時加熱一次很正常,我家的也一樣。
晚上睡覺時,我都把插頭拔掉才不會浪費電一直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這台沒有問題!!

第二章圖那個是溫度開關,通常是90或95度,溫度到達後會斷開接點,即不通電,

所以"???"那個也是溫度開關囉??那它與方框內的溫度開關作動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那個也是溫度開關囉??那它與方框內的溫度開關作動有何不同??

那個比較像溫度感知器,因為只有一條線,應該是監測用!!

网友:
105度C溫度開關,為終極保護
防止乾燒或繼電器黏合持續加熱至105度切斷AC總電源

兩小時自動加溫:
1. 天冷屬正常
2. 50W保溫沒工作(黃、黑線)

网友:
我個人見解。

网友:
檢查繼電器A/B接點

繼電器A/B

繼電器A/B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我會找時間做你們所說的地方做檢測,如有問題再請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