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6W 畫面會忽然變白

楼主(2014-01-14):
請教各位前輩
我有一台AL1916W開機畫面都正常 但會不定時的白屏
但如果按電源按鍵 關閉在打開又會恢復正常 但還是會不定時的白屏
請問這是哪邊有問題
正常
白屏
型號

网友:
應該是螢幕壞了

連醫生看病都要檢查舌頭聽聽診

光是看就要知道甚麼地方有問題,也太難了

發文之前請參考一下版規吧

网友A:
把高壓版電容檢查一下,是否電容有壞掉,就有可能有白色畫面

网友B:
這通常是面板供電的問題 !!!

可能是 dc to dc 模組異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高壓版電容檢查一下,是否電容有壞掉,就有可能有白色畫面

謝謝 我在找時間買電容來換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通常是面板供電的問題 !!!

可能是 dc to dc 模組異常 !!!

謝謝n_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感覺...P+I先補焊外加電容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覺...P+I先補焊外加電容換新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