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413wm 待機電源異常

楼主(2014-01-14):
美眉送來兩台顯示器,這是第一台

待機燈號不亮,開機功率呈0.2~7W 三秒週期震盪(常態待機為1W左右)
開機,藍燈不亮,無聲無畫面,功率情況同上

面板下框的兩個卡槽口,好像專為癖酷鏟而設計

已經可以看到電容凸頂

PI板高壓變壓器周圍黑黑滴

1000U變成26P,美眉,您打怪也打太兇囉

換了五顆電容的PI板

銅箔面有電弧碳痕,已清除、上膠

測試,開機功率依然呈0.2~7W 三秒週期震盪

查5VSB呈2.3~2.7V擺動, PWM為 LD7576

板號

請教前輩怎查修~ 感恩!

网友A:
把ao4620拆掉看看..5v會不會正常..我是這麼做的

网友B:
建議先把高壓部分斷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o4620拆掉看看..5v會不會正常..我是這麼做的

兩顆4620是推高壓的FET
拆掉! 很辛苦捏,沒有熱風槍~

网友:
先查看一下輸入端的大電容,測量看看電壓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4620是推高壓的FET
拆掉! 很辛苦捏,沒有熱風槍~

1.檢查啟動電阻:R904,905(8.2K)
2.電源濾波電容:C908(22uF),C939(1000uF)
3.斷開後級電源保險絲:F902,F903
  其他參考附錄線路圖

网友C:
今天也報修一台 VA2413WM  右喇叭破音
這台是5年保固 打免付費專線:0800-061-198
報修看看  因該未過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報修一台 VA2413WM  右喇叭破音
這台是5年保固 打免付費專線:0800-061-198
報修看看  因該未過保 ...

看來家電產品的保固期有長有短,維修前應先至電原廠詢問是否過保,免生糾紛.可請版主另闢一區記錄各廠牌電器保固期及聯絡電話,便於查詢.

网友D:
5V迴路輸出端那兩顆有請下來檢查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o4620拆掉看看..5v會不會正常..我是這麼做的

beer111太厲害! 直搗黃龍~
真的是ao4620造成+16短路
+5v 嘗試啟動而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把高壓部分斷開

斷開高壓+16v後,+5v恢復正常
耗載:0.42w 正常,真的是高壓引起
886檢查四支燈管點燈壓750V左右,PI板INVERTER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迴路輸出端那兩顆有請下來檢查一下嗎?

4620兩顆都掛了,10樓打X四顆零件燒了~
請教版主,這款高壓變壓器測量初級線圈0.02R
阻抗會不會太低咧~

网友:
看這篇的討論 感覺學到不少 方便請教+16是指那個部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o4620拆掉看看..5v會不會正常..我是這麼做的

16V是4620 N-P FET的工作電壓
按您的指導測量C917濾波電容,近似短路

三太子搬出西瓜大法
第一刀切斷+16V ,兩顆FET有短路
第二刀分開兩顆FET,FET都短路
第三刀.....

切斷ZD802下面紅膠,確定短路來自FET(非紅膠造成)

請問AO4620 從哪獲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16V是4620 N-P FET的工作電壓
按您的指導測量C917濾波電容,近似短路

海洋大大有 2PCS 1包

网友A:
海洋大有..我的是ao4620燒掉.導致c917正極對地打二極體逼逼叫.往後查.拆掉5v就正常了.16v也回來了.沒零件.嘗試換板..不行..背光還是亮一下.結果拆燈管.兩頭膠黑..再等led套件來改.我的螢幕是acer x233h裡頭是相同電源板.燈管長度525mm.無燈架.靠燈管橡膠頭固定..燈管記得檢查

网友E:
這種DUAL CHANNEL的IC很多板子上都有可以拆.
只是要看規格,看耐壓和電流數才能用.
電視的高壓板上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洋大有..我的是ao4620燒掉.導致c917正極對地打二極體逼逼叫.往後查.拆掉5v就正常了.16v也回來了.沒零件. ...

海洋大的東東真不少,一邊看一邊寫
呵呵!要買一堆零件說~

我有用886家電儀測試燈管,約在750V
是否點半亮,這個就不知道了~ 沒開燈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DUAL CHANNEL的IC很多板子上都有可以拆.
只是要看規格,看耐壓和電流數才能用.
電視的高壓板上有很多. ...

真滴耶! 電視高壓板N-P MOSFET 都是十顆起跳
這兩板的N-P MOSFET有:
A41BK
HF1AB
小弟查不到規格書捏~ 不知可否代AO46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滴耶! 電視高壓板N-P MOSFET 都是十顆起跳
這兩板的N-P MOSFET有:
A41BK

一般都可以用的,但是去查規格書用的比較安心.
一般用的原則是,比原來的差不多或是比原來的大就對.
是我就直接拆一顆來用,機器多燒機二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可以用的,但是去查規格書用的比較安心.
一般用的原則是,比原來的差不多或是比原來的大就對.
是我就 ...

拆兩顆A41BK N-P MOSFET +兩顆4R7裝上去
待機橘燈,開機藍燈,三秒藍燈閃爍

用886再測一次燈管,不知道燈箱內有沒點亮(燈箱沒有縫隙可觀察)

886接到功率計,才2.88W,是不是四支燈管都掛了?
一定要開燈箱檢查燈管嗎?

网友E:
N-P MOSFET 換好,你在再去確認5v,16v都正常了嗎?
如都正常,灯管機率非常之高喔.
垷在修這種機器,10台,軟的3成,硬一點的2成.這個更硬的3成,其他的修不出來或不想修....
沒有燒錄設備...

网友:
真納悶 以樓主頭銜
應該難不倒

感覺不是本人
還有文內都是說幾w
再痞酷不多見
應該屬於理論人員
拆破屏燈管測試
就之壞幾支
需要納麼麻煩算w數再來判定
是否燈管故障
還要猜壞幾根
爬文就有收穫又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 MOSFET 換好,你在再去確認5v,16v都正常了嗎?
如都正常,灯管機率非常之高喔.
垷在修這種機器,10台,軟的3 ...

PI板有5.2V、18.2V,應該是空載電壓
CIKO老師知道小弟的工作空間有限,專攻小家電
OK~ 明天拆燈箱檢查,3Q~3Q~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板有5.2V、18.2V,應該是空載電壓
CIKO老師知道小弟的工作空間有限,專攻小家電
OK~ 明天拆燈箱檢查,3 ...

BEER 沒有惡意拉 他不知你專攻小家電 小家電跟修理 液晶 跟液晶電最大不同在於 小家電 的零件 幾乎都買得到 也能代用 也沒有面板破掉 或故障毀損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面版的問題一般都退修了 換塊面板等於買台新的 你不能以我門一台回收多少錢 跟客人報給幾百或者1~2000這不可能  為了回收庫存這些備料 要投資不少錢  不然要是遇到你這種狀況  沒有辦法交叉測試 只憑 測量數據 是修不起來的  所以一剛始我就提醒過你 要往高壓區查
我印象中 這塊版 線圈 mos 跟灯管都會壞 可是 你說你都查過 所以現在你知道 為何 我一間4樓透天的公寓 都塞得滿滿的 不是我錢太多 也不是頭殼壞掉 而是沒這些備品 殺肉機  會作的非常辛苦 如果維修量又大的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EER 沒有惡意拉 他不知你專攻小家電 小家電跟修理 液晶 跟液晶電最大不同在於 小家電 的零件 幾乎都買得 ...

謝謝P大幫忙解釋...
我真的很怕它拆面板....到時面板又亮線
或是玻璃小裂
白白損失一塊面板
最穩當拆一片破板燈管來測試
不是很快嗎...
如不懂...計的論壇內有很多維修者
修完P+I板都是先用燈管測試後
在測面板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ER 沒有惡意拉 他不知你專攻小家電 小家電跟修理 液晶 跟液晶電最大不同在於 小家電 的零件 幾乎都買得 ...

呵呵~智哥賣ㄎㄠ啦!
小弟以為高壓變壓器上測得37KHZ加上BR886有點燈750V電壓就判定高壓正常
噗!經驗不足失算啦!修修~

已經電請學姐寄出24"點燈模組,您要缺過來拿喔~
修電視三太子欠學,目前暫時廉價收修練功夫
順便幫智哥物色適合的媳婦
客人修電視要是急,請找同行咩~

現在有在考慮要不要把空店面四層樓堆電視,順便招募同好進駐維修
呵呵!挖坑自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謝謝P大幫忙解釋...
我真的很怕它拆面板....到時面板又亮線
或是玻璃小裂

三太子的維修空間有限,拆燈箱需要更多的空間,除非萬不得已~
啤酒哥麥驚!小弟殺過幾台液晶,會留意到您說的二次傷害
今天拆出上下兩組燈座,四支燈管都黑頭了

點燈測試,每支燈管只亮1/6

希望學姐寄來的LED燈條寬度不要超過6.5mm,阿彌陀佛n_01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智哥賣ㄎㄠ啦!
小弟以為高壓變壓器上測得37KHZ加上BR886有點燈750V電壓就判定高壓正常
噗!經驗不足 ...

在偷偷說一件業界不能說的 "秘密ˋ 返修 一修 二修 三修 四修 我很少修客人的東西 我都整理中古機賣 我最高記錄是二修 修完電源2個月壞高壓  有些電視是地雷機 譬如你上次改公版42吋那台 修到死 也修不起來 所以我接修之前我都會看一下是不是地雷機 如果是就不接 請他另請高明 像聲寶早期的電視 連聲寶自己都修不起來 就算換板撐不久又壞了 在這論壇看這樣久 也從來沒看見有人修好過 為何是不能說的 "秘密ˋ 因為大多數人都有返修的事 錢已經放進口袋理 一修 二修 三修 四修 最後鼻子摸一摸 錢拿出來退錢 退修 基於面子關係 還不敢張揚 怕被人說 這家老板 工夫有夠漏氣一台電視修了4次還修不好 所以作這個很辛苦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偷偷說一件業界不能說的 "秘密ˋ 返修 一修 二修 三修 四修 我很少修客人的東西 我都整理中古機賣 我最 ...

智哥不說,都還不知道你們電子修理業,路途這麼坎坷!
一台原廠保固內沒Q出來DVD,花了一天找出TL431故障,收兩百
狼客說: 兩百免了,剩下兩台故障DVD不用修!就折給你囉~
難怪我都賺沒ㄎㄎ買裝備'備料~

維修後該怎麼保固? 見仁見智,遇到澳客花格格,也是了然,沒法度!
看來小弟的日後計費策略要調整~
估修以大略工時收修,材料能吸收就免費相送,恢復產品主功能~
取件時對客人展示完修功能、隱藏性缺陷告知,出門概不負責!
安捏赫姆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偷偷說一件業界不能說的 "秘密ˋ 返修 一修 二修 三修 四修 我很少修客人的東西 我都整理中古機賣 我最 ...

該踩煞車了...有些話自己知道...要說短消息或私下說
避免誤會....

這幾個月就一件被打槍..搞了2次...也退錢.了事
退錢修不好不是可恥的事...
不是修不好...換板還被打槍
我自己才丟臉
為何會退錢...
為何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洋大有..我的是ao4620燒掉.導致c917正極對地打二極體逼逼叫.往後查.拆掉5v就正常了.16v也回來了.沒零件. ...

感謝b大指導! 這台電源算是完修~
CCFL燈管也改成LED,超亮說~

网友:
恭喜完修.大家互相互相..還有很多要學...

网友:
今天這一課 可上的津津有味哦 大家不但談經驗 又談歷史 又有不能說的秘密 可真精彩
謝謝 各位的分享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