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C-22VPL 畫面有不定時斜紋[已完修]

楼主(2014-01-14):
美眉送來兩台顯示器,這是第二台

待機:2.19W ,開機,綠燈閃一下,無燈號出現

這隻卡好拆,背蓋14顆螺絲

PI板也是電容凸頂

ESR大於0.5R都不接受,更新

準備宣佈:完修! 可是畫面1~2分鐘有不定時斜紋
這個不會了~ 怎麼辦?

网友:
水波紋,在ad板,拆蓋來看

网友:
主機板電容掛  至於哪一顆 要查 = =太多顆搂!

网友:
PI板電容凸頂 ==> 會連帶使 主機板電容(DC電源進入端)  跟著老化
不好拆的情況下 想用猜的   亂槍打鳥也是要有點技術含量
1.目視 2.先用手指摸摸看(低壓DC電源不致於 電到) 3. 拿起電容一顆顆先併看看

AD板水波紋 上述未解時 有時麻煩到要查  LD1117-XXX  這類 2.5/1.8V 的濾波電容
也是一顆顆先併看看

网友:
AD板上電源電路及晶片週遭濾波用小電容請檢查

网友A:
偶也有一台有相同困擾 但還沒有時間去拆機處理 大大 寄望泥囉 找出答案來~

网友:
三太子不是有示波器嗎?
用示波器量一下漣波就現蹤了!

网友:
小弟也遇到過好幾台這種情形,真想進一台示波器來量
有看過一篇有用示波器量...很快就找到主要故障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也有一台有相同困擾 但還沒有時間去拆機處理 大大 寄望泥囉 找出答案來~  ...

夢到又要再拆一次AD板查電容腳都軟了
今早插電一試,好了耶!
呵呵!眾神明有來保佑

發現水紋出現的原因是來自:EMI
當初狼大版主贈送的七泰功率計沒有金屬殼,當時三太子只用紙板做防塵
LCD出現水紋,當時是放在功率計正上方測試滴
呵呵!宣佈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楼主:
原來這台是電視機,少一顆TUNER

网友B:
公司有多台同機型故障, 懇求線路圖!謝謝!!

网友C:
小弟我也有需求~墾求線路圖~謝謝

楼主(2014-02-13):
引用 网友B:
公司有多台同機型故障, 懇求線路圖!謝謝!!

多台同機型故障~這很好拆拼比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我也有需求~墾求線路圖~謝謝

一樓相片借你發帖求助Service Manual

网友:
Service Manual ~~~ 基本上因該也不會有說明產生斜紋問題的點!

與期慢慢等待,不如自己每天拆AD板上的幾顆電容,一次掃N顆電容,我想幾天後就會掃到問題點

這樣獲得的成就感會比較高

网友:
每每看popcorn大發的維修文, 嘴角都會不爭氣的往上揚~
發現popcorn大還蠻有諧星天份的~

网友D:
請問P大:您這電容表是哪買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P大:您這電容表是哪買的~謝謝!

趕快排隊~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趕快排隊~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嚇死人~不知要排到何年何月才輪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