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音響擴大機電阻燒掉

楼主(2014-01-14):
請問那位大大可提供一下燒毀的電阻阻值

网友A:
板內是否有對稱電路參考?

网友:
電路不清不楚的
請自行比對電路,故障的電阻位在前段DC=>DC
電路結構是對稱的,要找到另一邊的對應零件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內是否有對稱電路參考?

沒有
這顆電阻,另一邊接法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
這顆電阻,另一邊接法不同

東西在你手邊,照片一張只有拍一半,另一張拍得不清不楚的
故障的位置是在直流昇壓的部分
用的PWM IC應該是TL494或是KA7500,電路結構是"推挽式"
每一邊使用3顆POWER MOS,使用兩顆整流二極體,一顆共陽極一顆共陰極
建議你跑線路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西在你手邊,照片一張只有拍一半,另一張拍得不清不楚的
故障的位置是在直流昇壓的部分
用的PWM IC應該是 ...

OK
明天在跑一下線路

网友:
根據第一章照片的分析
燒掉的電阻,切割線大約只有2圈,推估阻值應該很低
而且線路似乎是跟JUMP6 JUMP19 & JUMP13 JUMP14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