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HL86G改TSUMV59XU電視公板 接線求助

楼主(2014-01-15):
各位大大好,想把TOSHIBA 37HL86G改成TSUMV59XU電視公板使用
但是沒有V37A CO邏輯板接線定義

請教一下有沒有大大手上有接腳定義可以提供,謝謝

网友:
網路上買一條現成的比較快。

楼主:
謝謝WECAN大
可是哪裡有的買?

网友:
就(沒有屋頂)有

网友:
123 vcc456gnd
3對訊號
接地1對
5對訊號
接地1對
兩組訊號
雙8  接線

网友A:
這塊面板沒有規格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面板沒有規格書嗎?

有 但是找不到
您有嗎 ?

网友:
1366x768    T-CON  12V

LVDS Transmitter:
Pin No Symbol Function
1 VLCD Power Supply +12.0V
2 VLCD Power Supply +12.0V
3 VLCD Power Supply +12.0V
4 VLCD Power Supply +12.0V
5 GND Ground
6 GND Ground
7 GND Ground
8 GND Ground
9 SEL LVDS LVDS Data Format Selection
10 NC NC
11 GND Ground
12 RIN0- Negative LVDS Data Input
13 RIN0+ Positive LVDS Data Input
14 GND Ground
15 RIN1- Negative LVDS Data Input
16 RIN1+ Positive LVDS Data Input
17 GND Ground
18 RIN2- Negative LVDS Data Input
19 RIN2+ Positive LVDS Data Input
20 GND Ground
21 CLKIN- Negative LVDS Data Input
22 CLKIN+ Positive LVDS Data Input
23 GND Ground
24 RIN3- Negative LVDS Data Input
25 RIN3+ Positive LVDS Data Input
26 GND Ground
27 Reserved Leave it Open
28 Reserved Leave it Open
29 Reserved Leave it Open
30 Reserved Leave it Open

网友:
抱歉ㄡ!你的屏線規格是“左邊供電”,上面一張是錯的,這一張照片才對。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你的屏線有找到了嗎?不好找我送你一條,每天來這報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