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求助]系統會自動重開BIOS會出現會出現a hyper transport sync flood

楼主(2014-01-15):
各位好
在下的PC最近出現了個問題想請教各位
最近常會不定時黑屏當機,之後系統會自動重開
大多數都是在看影片時出現
重開後bios會有這樣的訊息:
a hyper transport sync flood error occurred on last boot
按F1繼續

在下的配備如下:
MB: MSI 880GMA-E53
CPU AMD Athlon II X3 445
RAM:金士頓  2GX2 4GX2
HDD:WD 640GAAES
POWER:Enhance ENP-5140GH
顯卡:MSI R6850OC  1G
OS是WIN7 64位元

目前這情況大多出現在:
開瀏覽器上youtube瀏覽影片時
使用電視棒看電視時
使用播放軟體播放影片時

一開始懷疑過是Adobe的FLASH打開硬體加速的問題
但是關掉後還是會有
也懷疑過是顯卡,便將顯卡送修
但是過幾天原廠稱沒問題退修
目前也測過memtest86+ 跑了一整天也沒錯誤都pass
試著更新過主機板BIOS到最新版本,但依舊會不定時出現
且大多都在系統輕載,瀏覽網頁時
如果跑大型遊戲倒還沒出現過這情況
(EX. BF4)
但是如果剛發生當機完重開後,
繼續播放上一次開的影片、網頁
也無法立即重現當機。

WIN也是著重裝過幾次
換過好幾個版本的顯示卡驅動
但還是會偶爾發作一下…

上網找了一下,發現有這問題的網友大多都是使用MSI的主機板
這會是MSI的通病嗎?
不知是否有何解決方案呢??

感謝各位

网友:
1.power 不夠力可能快死了(換顆試試)
2.顯卡快死了(換張試試)
3.安裝不當的應用程式(如果有請移除再重開)

网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8&t=2652862

這篇有提到幾個解決方案,但是沒一各相同的

顯卡驅動  記憶體  主機板BIOS     昏倒

网友:
您既然有試過重灌了,看大大您的配備想必家裡應該還有多的硬碟吧。

要不要試試看用多的硬碟去重灌看會不會這樣。

還有,也許SATA線換一下看看也是省時省力又省錢的方法。

您貼出的bios錯誤訊息小弟第一次看到,但似乎跟記憶體比較有關係。

您又說已經測過記憶體,是不是可以試著拔掉幾根記憶體試看看。

网友:
這邊遇到的是顯卡或BIOS
拔掉顯卡或reset bios

http://www.overclock.net/t/53326 ... sync-flood-error/10

也有人說The general concensus is faulty motherboard or wrong HT or RAM settings in BIOS. Update BIOS may also fix it.
應該是先將bios以預設重置看看

楼主:
to leobjient 大:
我有換過硬碟安裝win7,但是最後都還是會出現當機
硬碟我都有使用HD TUNE、HDDSCAN掃描過
WIN7內帶的chkdsk也使用過,都正常沒錯誤

to hoxmac大:
我有reset過主機板BIOS
不過情況依舊…

最近找到一個可以看藍屏畫面資訊的工具BlueScreenView
好幾次都是hal.dll、ntoskrnl.exe 當機的
不過因為當機時沒藍色畫面
看資訊可以知道錯誤代碼是
0x00000124

目前先試著把CCC的軟體移除看看
只裝12.11的顯卡驅動來測試觀察看看

网友:
出現f1
我都是從
1.如果有超頻--->調回原始設定

2.cpu重塗熱膏---->確實安裝回去

3.記憶體--->金手指清潔--->確實安裝回去

4.顯示卡--->金手指清潔--->確實安裝回去

楼主:
昨天試著做清潔跟散熱膏重上
弄完先做CPU燒機測試,
晚上睡前放著讓它跑,CPU全原廠預設,沒超頻~
監測溫度最高是57度(AMD原廠散熱器)
平常待機約43度

另外同時也使用Furmark來暴力燒顯示卡
燒15分鐘最高73度
平常待機約38度
跑了三次都差不多
燒機都正常,沒當機、重開

昨天燒機都正常,今天在瀏覽網頁時又突然重開了…
當下是剛好點開youtube的影片,就突然黑掉
一如往常,重開後firefox自動回復分頁,
再次打開開分頁又正常…

造成當機的元件是一樣的
試著來更換hal.dll檔看看好了

楼主:
報告一下
在下嘗試多種方式來置換Hal.dll
不過該檔無法變更、置換
於XPE內也無法變更

最後索性連主機板晶片組各驅動都更新到最新版本
顯卡驅動改用catalyst 13.12的版本
(驅動程式版本13.251.0.0)
Flash剛好有釋出更新也一同更新
這兩週都有持續在使用
還沒當機重開 先暫判完修
謝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A:
這張板原廠說有一批全都是這個問題
主要是南橋晶片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板原廠說有一批全都是這個問題
主要是南橋晶片的問題.......

您是指是AMD SB710 這塊南橋不良嗎?
還是設計上的問題??

我問好幾次原廠客服
只會要我換驅動、重裝os、更新bios
完全沒提到這段…

网友:
SB710晶片不良
MSI
880GM
880GMS
880GMA
760GM好像都有
在保內盡快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