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10V的電器跟220V電器哪個比較省電?
火..

楼主(2014-01-15):
請問一樣的負載電器,110V的電器跟220V電器哪個比較省電?

以歐姆定律來看好相220V比較省電,但朋友說功率一樣220V不一定比110V省電?

請問哪位大大可以解惑?

网友:
如算電線損失220V比110V省電
大功率才有差

网友A:
我覺你不妨列出 220v 比較省電的理由 !!!

舉個例子列個公式看看 !!!

那什麼是功率 ?? 你好好想一想 !!!

這個問題自然就會解決了 !!!

順便問你一個問題 ???

為什麼 ?? 外部電塔是 "高壓電" 呢 ???

為什麼 ?? 不直接用 110v 或 220v , 380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你不妨列出 220v 比較省電的理由 !!!

舉個例子列個公式看看 !!!

220v比較省電理由:
功率一樣下電流比較小
p=10 V=220
p=i*v
10=I*220
所以I=0.05A
P=10 V=100
P=I*V
10=I*100
所以I=0.1
這樣看好相220V比較省電,但是對於外面三相電表他還是算一樣的功率並不代表省電
為什麼外部電塔是高壓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A3%93%E9%9B%BB
超過25000伏特為高壓供電,通常只作大電力長距離輸電線之用。電壓較高,電流便較小,可以減少輸電過程中電流通過電線發熱,而造成的能量損失。

网友:
1.省不省電我是不曉得诶得比較
2.高壓電本來就是為了把電傳到更遠才升壓的跟電力公司有關到你家一樣要降壓才能用
3.還有跟你家電器用品有關還有國家用電規章有關還有安全考量有關

网友:
這問題小弟也有想過,後來發覺在住家或大樓或商辦等等,省電差別度根本感覺不出來。

尤其電器跟插座部份要換成220v的難免多了更換成本,就算插座加工提高識別度區分110v跟220v,也難保就是有人聽不懂看不懂或剛好忘了就插錯洞,電器報銷的話原本可能省下的電費就去了了了。

网友:
若以冷氣來說, 早期 110V 會比 220V 耗電是在於壓縮機啟動瞬間的損耗 (峰值電流), 原理如前面諸位大大所解說的. 新的機型都採變頻方式, 所以這方面的因素就減少許多.

台電的電費是以千瓦小時計算, 而且家用電不計算無效功率(虛功), 所以在同負載等功率的條件下電費應該是差不多的.

會選用高電壓大多是為了設備容量安全與傳輸損耗的方向來考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比較省電理由:
功率一樣下電流比較小
p=10 V=220

功率是什麼 ???

也就是負載的消耗 !!

那麼既然 ''功率'' 一樣 , 何來省電之說 !!!

以上純粹以負載消耗來說 !!!

110v  1000 w 的電熱器 , 跟 220v 1000w 旳電熱器 !!

有什麼不同 ???

假設 :

1000W的負載可使用1000V 的話 電流是 1A
相同的 1000W 如果使用 100V 的話 電流 是 10A

但請注意消耗功都是一樣 !!

可是在電線上的損耗 P=I^2 R 那就差很多了 !!!

正確來說 應該 是使用 220v 的電器 效率會比較好 !!!

网友:
220比110好 因為相同功率下 220的電流比110少
大電流會造成電線損耗 發熱
如果是小功率就沒差
大功率電器像 電暖爐 電熱水器 冷氣 返修台  用220就是這個原因

電費計算因台灣家用電拉的是 三線單向式  火中火  電表會計算火線流過的電流跟電壓下去跑表
所以電費是省不到的n_100|

网友B:
這個問題很多年前在痞酷網就有討論過了,用220V是否比110V省電?如果要我回答,我的答案是"是的"。
說到這裡jeanshyen大概就先有意見了,如果用"功率"來解釋,那jeanshyen說的是對的,如果計算導線電阻產生的"浪費",那68903052是對的。

我舉一個我個人的案子,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前一個工作是做大型孵化機,大型的孵化機的加熱系統有用2支加熱器及用3支加熱器兩種,2支加熱器的孵化機是使用單相220V,3支加熱器的孵化機是使用3相220V,每支加熱器是有1500W~2000W。
我們就用220V單相的來舉例好了,單相的是2支加熱器,2支就當是1500W*2=3000W,我曾經用110V 3000W的加熱器比較過,用220V 3000W加溫的時間非常明顯比用110V 3000W快到達預定溫度許多,雞蛋孵化是21天,光是這點就好,21天下來用220V就會比用110V省電多了。
為什麼?因為加熱器用220V的電壓來驅動的效率比110V好呀!大家想一想?以上的例子我的目的是要加熱器的瓦數嗎?不是!我是要它產生的熱量,大家認為用220V驅動3000W產生的熱量,跟用110V驅動3000W產生的熱量是一樣的嗎?冷氣也是一樣,在噸數(瓦數)相同下,我們使用220V來驅動跟用110V驅動的效率絕對不同,這當然就反應到省電上。
當然以上不適用所有的電器。

是的!答案就是這樣,只是好的政策不一定能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認為用220V驅動3000W產生的熱量,跟用110V驅動3000W產生的熱量是一樣的嗎?

如果忽略電線的壓降損失,110V跟220V效率是一樣的,所發出的熱量也是一樣的。

1公斤的棉花跟1公斤的鐵塊哪個比較重?是一樣重的。

h = (0.24) * i2rt 功率一樣產生的熱量當然一樣。

网友C:
如果忽略電線的壓降損失
問題是有甚麼東西在轉換沒損失--------------------都有-------------所以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忽略電線的壓降損失
問題是有甚麼東西在轉換沒損失--------------------都有-------------所以不能忽略 ...

要看損失多少,如果只差3%,那算多嗎?
也要看配線如何,像之前大陸網友說220V配1.0mm的線,如果跟110V配2.0的線來比,哪個損失大?

网友:
1.0mm的線2.0的線來比
價格差好多倍不是差兩倍

网友:
大電流的電器用220V比較省電。曾用過同一種吸塵器,100V規格的跑20分鐘電線就熱熱的,220V的幾乎沒什麼溫度。無關省電,雷射印表機220V的預熱快,通常列印第一張時間比110V的短一兩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很多年前在痞酷網就有討論過了,用220V是否比110V省電?如果要我回答,我的答案是"是的"。
說到這 ...

其實省不省電並不是因 220v 跟 110v 所算出的電流值差異來看 !!!

而是我們應該看最後實際做的 "功"

實際的功= 線路損耗的功 + 負載真正做的功 !!!

我有說 :  "正確來說 應該 是使用 220v 的電器 效率會比較好"

換句話來說 效率 比較好 , 也就是省電啊 !!!

應該沒錯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省不省電並不是因 220v 跟 110v 所算出的電流值差異來看 !!!

而是我們應該看最後實際做的 "功"

正確答案!

省不省電本來就不能光是用P=VI或P=V*I*Cosθ決定。

网友:
水電行的看法 : 等粗的電線如果短路220V是110V的2倍電流(如果短路啦)
電器是有負載,110V是220V的2倍電流,"等粗的電線"220V電流小安全多一點
家庭用電不是很長,阻抗都可忽略(延長線要看規格)

网友:
我17樓光要打一個Cosθ打了幾十分鐘~~~

网友D:
各位大大的說法大多是以高電阻性負載為考量, 而且是以省電為標的;

若以一般小家電及省錢這兩個方向而言就有很多的變數, 以常用的 NB 跟 LCD Monitor 來說,
我過去實測的記錄是同條件下, 用 110V 比用 220V 省電費.

當然這只是過去工作時選擇幾款機種測試數據, 不一定能代表全面性...

网友:
TO︰fatzeros
有這種東西以後早一點貼出來~~~

网友E:
wish老大,
你還可以用excel 先插入符號,再複製貼上的方式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sh老大,
你還可以用excel 先插入符號,再複製貼上的方式也很快

以後有好方法請早一點說出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大的說法大多是以高電阻性負載為考量, 而且是以省電為標的;

若以一般小家電及省錢這兩個方向而言就 ...

願聞其詳

因為驅動的電器使用的電壓不高的關係嗎?
那討論"省電"及"提高效率"就得講清楚說明白是以什麼樣的電器為前提了
NB 和 Monitor 使用的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效率好壞跟輸入電壓的關係…
恕我愚昧,不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願聞其詳

因為驅動的電器使用的電壓不高的關係嗎?

這些是在之前公司測試 NB 跟 LCD Monitor 有關能源法規時所得到的結果,
的確這兩者都是使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而且相對消耗功率都不算大 (<200W),

這些狀況其實有點顛覆高電壓低損耗的一般觀念, 原理我也不清楚...
當下也只能猜想是不是交換式電源轉換的輸入輸出電壓差造成的額外損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大的說法大多是以高電阻性負載為考量, 而且是以省電為標的;

若以一般小家電及省錢這兩個方向而言就 ...

不光是電阻性負載,電感性負載也相同,整體來說都是220V較省電。
不過如果你舉例的切換式電源就不一定了,但是至少高電壓都有低電流的優點。
是的!220V比較省電並不一定適用全部的電器產品,但是能適用大部分大負載的環境。

网友:
交換式電源普遍是AC輸入電壓越高,效率越好
所以在230V下的電源會比115V下要好,尤其APFC機種更明顯

网友:
我覺得220v比較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