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傳統CRT電視水平晶體

楼主(2014-01-15):
hitachi 日立原廠2SC5480,不知道有哪位先進有這一顆水平晶體願意割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替品

找文星電視材料

謝謝亦菲大,這顆有比較特殊電流大又有阻尼二極體,高雄的材料行早已經都問過了,沒有可替代的,還是謝謝您了。

楼主:
上星期有請友人在對岸買,結果寄來的卻是TOSHIBA 還打上JAPAN 編號一樣但沒有阻尼,看了之後整個傻眼,TOSHIBA何時有出這一顆晶體,我猜這是自己打上去的,真是被打敗了,買來的這幾顆也不敢用在別的地方,因不知原本是何編號,所以上來這裡問問看有沒有哪位同業有這一顆,中古良品也可以啦,謝謝大家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星期有請友人在對岸買,結果寄來的卻是TOSHIBA 還打上JAPAN 編號一樣但沒有阻尼,看了之後整個傻眼,TOSH ...

高雄(巴琪亞)

网友A:
這個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316016477

有阻尼二極體,規格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316016477

謝謝亦菲囉,25480 IC是14A很大24769只有7A沒辦法代啦,感謝幫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亦菲囉,25480 IC是14A很大24769只有7A沒辦法代啦,感謝幫忙了。

抱怨看錯
看到ICP

网友B:
這晶體Ic=14A,IcPeak=28A,竟比可用在三菱37CZ上的2SD2539還高0.0?
開板大可以試試公佈一下您要修理的電視機型,或許有人會知道可以用什麼型號的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晶體Ic=14A,IcPeak=28A,竟比可用在三菱37CZ上的2SD2539還高0.0?
開板大可以試試公佈一下您要修理的電視機 ...

是SONY 32吋平面,型號要再看看,他這台比較特殊水平用兩顆2SC5480,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SONY 32吋平面,型號要再看看,他這台比較特殊水平用兩顆2SC5480,謝謝。

kv-32xx,是美規墨西哥製的倍頻CRT嗎?
印象裡面SONY曾賣進來台灣日製KV-EX和ES系列34和38的倍頻機種,其水平晶體可流用到同為倍頻的墨製美規機種上
您可以依據這個查查看
如果可合,最後手段可以試試看找新宇(SONY台灣服務站)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32xx,是美規墨西哥製的倍頻CRT嗎?
印象裡面SONY曾賣進來台灣日製KV-EX和ES系列34和38的倍頻機種,其水 ...

謝謝了,新宇服務站一顆報價7百多,花不下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了,新宇服務站一顆報價7百多,花不下去啦。

C5587可以嗎
看錯了無阻尼二極體

网友:
2SC5588無阻尼二極體,應該可以代用

网友C:
2SC5588可以的話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C5588可以的話我有。

WISH大2SC5588我有,他是無阻尼二極體,之前已經有試過了不能代用,謝謝。

楼主:
目前有查到接近的晶體BU2527DX,找幾顆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2SC5588我有,他是無阻尼二極體,之前已經有試過了不能代用,謝謝。 ...

阻尼二極體自己加一個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看到这帖子,真的好累,至于吗,32寸机的行管,工作电流有多大?同类机子的行管一般都可以替换,要是不正常那是还有别的原因,查不出引起烧行管的原因,就是用原型号的换了一样还会再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帖子,真的好累,至于吗,32寸机的行管,工作电流有多大?同类机子的行管一般都可以替换,要是不正常 ...

這麼久才第一次看到桂北發功。。。。。

會修LCD嗎???LCD比CRT簡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帖子,真的好累,至于吗,32寸机的行管,工作电流有多大?同类机子的行管一般都可以替换,要是不正常 ...

有些CRT機種
如較末期出產的大尺寸+倍頻機種確是比較特殊
因為行震盪頻率工作電流等會比一般非倍頻機種高
所以對於行管要求的規格也異於一般規格
daweproject大提這個問題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比較沒接觸過倍頻CRT的行掃描相關問題
我還有點嚇一跳,2SC5480的耐電流竟然比可以用上37吋非倍頻的2SD2539還高?
後來我和另一個老資歷在修CRT的朋友提到這個問題
他說倍頻CRT用的行管要求條件蠻高,2SD2539甚至於還不能用在29吋的倍頻機上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帖子,真的好累,至于吗,32寸机的行管,工作电流有多大?同类机子的行管一般都可以替换,要是不正常 ...

受教了~桂北~您可以查查他的電流有多大啊?7樓有,不知道您有建議用哪一顆來代用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CRT機種
如較末期出產的大尺寸+倍頻機種確是比較特殊
因為行震盪頻率工作電流等會比一般非倍頻機種高 ...

大安大確實有些水平晶體是不能隨便亂代用的,自己用還好,如果是客戶的機器,沒多久就回頭重修,那代用又有何意義,謝謝您的用心。

楼主:
今天去巴琪亞拿結果老闆說賣完了沒注意到,2SC5696跟BU2527DX同,也是缺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2SC5588我有,他是無阻尼二極體,之前已經有試過了不能代用,謝謝。 ...

阻尼二極體是好辦,這並不難找,在基板銅箔面上C-E腳之間焊上去就OK了
問題出在還有一個內建的Rbe
我到目前為止所看過內建阻尼和Rbe的CRT TV水平輸出晶體DATASHEET,都沒提到過Rbe的阻值是多少,這也不能亂用....

网友:
話說我剛剛翻了一下網路上資料
發現我的思維漏掉了很多東西
sony 32的crt包括了一般民用KV開頭美規4:3 HDTV,日規16:9 HDTV
甚至還有KX,PVM系列專業顯示器
這我就很好奇了...不知開板大遇到的是哪種CRT界怪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CRT機種
如較末期出產的大尺寸+倍頻機種確是比較特殊
因為行震盪頻率工作電流等會比一般非倍頻機種高 ...

说明您还是没看懂我帖子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桂北~您可以查查他的電流有多大啊?7樓有,不知道您有建議用哪一顆來代用嗎?謝謝。 ...

特征频率,耐压、电流一样或比原管大的都可以替换,至于内电阻不一样引起的激励问题,可在外面调整电阻来解决,内部没有阻尼管,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外加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麼久才第一次看到桂北發功。。。。。

LCD、LED要是板级维修,用户都可以自己换,元件级维修关键是配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