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4"LCD 代用PI板腳位請教

楼主(2014-01-15):
右邊24" PI板高壓部分燒壞了,小弟可能修不好~
想用左邊殺肉來的PI良品來代用,可以嗎?

小弟剛接觸液晶經驗生疏,想請問:
原板線排除了 GND、+5V、MUTE相同,
另外三隻腳位
DIM
ON/OFF
VOL

1. 該怎麼對應接至代用板的腳位?
2. 喇叭是接到AOR- AOR+ ,AOL- AOL+嗎?
感謝!

网友A:
左邊是L型燈管..右邊直條...可改...
左邊19吋..要點24..早晚...會燒掉

网友B:
19吋L燈管打直了不見得比24吋直燈管短.不見得會燒掉..
倒是改完後的亮度調節及基板溫度的掌握才是耐用的關鍵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吋L燈管打直了不見得比24吋直燈管短.不見得會燒掉..
倒是改完後的亮度調節及基板溫度的掌握才是耐用的關 ...

改了就知問題點....
為何22吋只剩2科 605
一樣板只剩2科 ..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吋L燈管打直了不見得比24吋直燈管短.不見得會燒掉..
倒是改完後的亮度調節及基板溫度的掌握才是耐用的關 ...

那再請問你....高壓線圈輸出...的高壓電容做啥用...

一樣19吋或別尺寸 .設計不同為何高壓電容不同

网友:
高壓部份燒掉無法修復的話,如果單改高壓公板施工應該會簡單些。

网友:
同意樓上建議,這樣省時省力!

用L型燈管的高壓來改,光燈管線路不夠長及回授線重整就很費工!!

若不怕費工何不改LED來挑戰!!

网友B:
beer大大說得是一個頻率響應的問題
愈長的燈管用愈高的頻率去驅動它
l-c諧振頻率愈高因此搭配上高壓電容的值數愈小
(所以需要的電流小了 只用2個605就夠了)

若此值數搭配燈管匹配錯誤則引起高溫及較大電流消耗
日久可能回頭擊潰高壓組件.

所以愈小尺寸的燈管高壓電容p數愈大.
這是正確的一般法則沒有錯滴..

但是樓主仍然是有機會
因為L燈館與直燈管未必燈管的頻率響應的數值必然相同
這是另一個變數
這與盲目只跳15~24吋通用的高壓公板的成敗機率差不多
仔細觀察..表現在不同的高壓公板在相同機器上亮度性能表現多有不同
有些板就是比較暗 . 有些非常亮.

要讓他改看看 不要阻止他 不燒掉 不會想 不會進步
所以要讓他先注意亮度調節及基板溫度表現

等到他進階一些再教他改高壓電容的P數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邊是L型燈管..右邊直條...可改...
左邊19吋..要點24..早晚...會燒掉

呵呵! 啤酒哥~ 殺肉板啦!小弟來賭一把
雖然有用家電測試儀測24"燈管,四支燈管點燈電壓660V
因為沒拆燈箱,怕燈管半亮
反正玩看看!失敗也算是學習經驗~
還望前輩們多指點眉角~

网友:
搬個椅子 準備來看一下煙火 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大大說得是一個頻率響應的問題
愈長的燈管用愈高的頻率去驅動它
l-c諧振頻率愈高因此搭配上高壓電容的 ...

你讓人聯想起~ 尼可拉斯凱吉,不是那隻吸血的!

沒人指點代用PI板的腳位
小弟自己先接看看: EVA 把它當作PW ON  接+5V
插電,面板閃一下~ 可能少了 BL-ON
這板的腳位標示真令人不懂~

网友B:
您需要這種轉線..才能轉給直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需要這種轉線..才能轉給直燈管用

感謝! 石信有交關輕觸開關~
呵呵!小弟沒拆過L燈管,又沒讀書~
結果直接,沒放煙火捏!
唉!唉! 讓智哥、漢克失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石信有交關輕觸開關~
呵呵!小弟沒拆過L燈管,又沒讀書~
結果直接,沒放煙火捏!

自己改...線就好...
如不會改...買線組改吧
台X 四X 好像是孫XX.. 右邊陳XX

好像說錯了 蔡XX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都沒作功課該打屁屁.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01&highlight ...

都已經講 L型燈管...

還不知接線我也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需要這種轉線..才能轉給直燈管用

感謝分享燈管轉接線
小弟不知控制腳位定意,剛好朋友又缺DAC-12M030 PI板
已送出,這板不玩了~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都沒作功課該打屁屁.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01&highlight ...

逍遙大是位樂於分享的液晶專業,讚讚讚!
呵呵! 您這篇是隱藏文,給有內行的玩家引路~
12M030 L燈管板小弟完不下去
還是回頭修24" INVERTER~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