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NT4.0雙網卡設定請求

楼主(2014-01-16):
事主:Supermicro型號 P4SCT 主機板  案件: 在 WIN NT4.0 作業時雙網卡無法連接網路
但重用另顆HD重灌XP均正常, 疑工程師對NT4.0設定不暸而求教痞友

网友:
一、針對說明不是很清楚問題 是指無法連上網? 還是不會設定路由? 據我所知 裝雙網卡 會有上網由那一網卡發送跟接收的不明問題 沒設好是不能直接上網的 詳細設定 我只會用不會說明 另外提供路由設定簡易說明:

1、在同一台WindowsNT機器中安裝兩塊網卡。
2、進入控制面板,安裝TCP/IP協議
3、配置網卡:爲每一塊網卡配置一個IP地址,兩個IP地址分別屬于不同的網絡內的IP地址。
4、設置WindowsNT的IP路由功能爲Enable。
5、確定後重新啓動計算機。

這樣,NT路由器就可以在兩網絡間進行工作了。

二、如果是想一卡對外一卡對內 則設定如下
在對外的網卡『TCP/IP內容』的『進階』,內的『預設閘道』的『公制』設定為1,而對內網卡的『公制』設定為『自動』

三、雙網卡設定
教學網址: http://skyboxs.net/2011/06/791/

网友:
如還不行,列出網卡型號
再來看看那出錯了

网友A:
搭便車問個NT4.0的問題,因為現在還用NT4.0當伺服機的應該很少,所以一直找不到答案。

手邊也還有一台NT4.0繼續使用中,但主機板最高只能使用到845晶片組,主機板使用845以上晶片組(如865)就會發生硬碟讀寫緩慢問題,判斷問題出在IDE/SATA介面沒正確驅動,以PIO MODE在運行,主要關鍵是沒有安裝正確的NT4.0 IDE驅動程式。

雖然知道問題在此,但865晶片組似乎都沒支援NT4.0 IDE驅動,樓主這片P4SCT是875晶片組,請問是如何驅動IDE/SATA介面?哪裡找得到865以上晶片組NT4.0 IDE驅動程式?

在845以下晶片組上,NT4.0有內建DMA模式驅動,安裝好直接就是DMA模式。
----------------------------------------------------------------------------------------------------
我來自問自答好了,剛剛找了一下網路,似乎有了解決方案,也一併解決sata與大容量硬碟的問題:
http://alter.org.ua/soft/win/uni_ata/#download

找時間再來試試看。

楼主:
http://www.supermicro.com/produc ... P4/E7210/P4SCT_.cfm
On-Board Devices
Network Controllers  • 1x Intel® 82547GI CSA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1x Intel® 82541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Supports 10BASE-T, 100BASE-TX, and 1000BASE-T, RJ45 outp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便車問個NT4.0的問題,因為現在還用NT4.0當伺服機的應該很少,所以一直找不到答案。

手邊也還有一台NT4. ...

幾年前有用過NT4.0 SERVER記的好像有硬碟容量抓取限制,好像是4G還是10G還是20忘了,如果你要使用大容量可能要分割使用,不然可能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幾年前有用過NT4.0 SERVER記的好像有硬碟容量抓取線制,好像是4G還是10G還是20忘了,如果你要使用大容量可 ...

感謝提醒,找時間再來試試看。

网友:
有關HD的限制
FAT 是2G ntfs 4G OR 8G(我忘了)
我忘了不知是SP3,OR SP5以上就可以至少C切割72G,再上去沒試過
在其他台安裝NT4.0 SP6A下切割NTFS並格式化,再拿回來安裝就可以了破解限制

你可以試一下上到sp6A再上一次網卡驅動,不要用內建的

上完網卡驅動再上一次SP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