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Dynaview P30D液晶電視(開機畫面一閃即逝)維修

楼主(2014-01-16):
     Dynaview P30D液晶電視,故名就是30"的,使用外接DC24V/8A的變壓器,
它的症狀:開機後畫面一閃即逝,電源燈一直亮著。

機子是2005生產的

拆開機子先目視檢查一下,無異再接變壓器,量測電壓也正常,

再來就直接檢查高壓板,量測到故障的高壓線圈…

把故障的4006A高壓線圈,直接就拆換上

上電…有畫面了,再組裝後開機暖測,OK啦!

最後一段插曲,這遙控器竟不開機,但有信號出來啊…

後來問了機主:這是公板的遙控器,要同時按 power+4 才可以開機。

原來看電視開機,還有這樣玩的哦!

网友:
萬事恉有可能.
之前遇過板子壞,看一段時間自動關機,
最後殺肉,面板裝在另一台都很正常.

网友A:
原來高壓這樣量,我一直良錯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高壓這樣量,我一直良錯邊!

它的排列2個一組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要由單數或雙數量測才準。

网友:
又學到了一招,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