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如何限電流?電動馬達

楼主(2014-01-16):
最近在修吸塵器,很明顯的電池老化…(容量下降)用一分鐘就沒電啦
所以就拆拆拆~

裡面是四顆鎳鎘串聯,用RC充電器來抓容量,只剩幾百mAh
記憶效應消除不了(充放行程)
被吸塵器的充電器搞壞掉的可能性蠻高的,先不管啦,改裝!

想用鋰電,但用電器的不是只有我一個
要加裝電壓偵測,我又很弱+三分鐘熱度
決定買LiFe來玩(二串二並)

裝上後…打開開關…很猛!!!

380PH(以下數據並不是精準的,憑記憶打的)
6V 0.5A 是 normal
6V 3A 是 最高效率,扭力12
6V 12A 是 stall(失速…),扭力93

單顆容量標稱 1100mAh(實測應該在 900mAh)
輸出可達標稱的 5C(那就是… 4.5A)
二並的輸出可達 9A
用數位勾錶,手動歸零,得到的結果是 8A
聽那個聲音,就覺得很不祥,太猛了,再查查表格才發現接近失速的電流 @@

重點來了!
請教如何對這組電池限制輸出電流,控制在3A?

网友A:
電壓電流與功耗是成正比的,不妨先降壓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電流與功耗是成正比的,不妨先降壓試試

ok

我也在想這樣做
剛好有另外兩顆鋰電可以並聯或單顆試試看

目前的電池組是二串二並,電壓 6.xV

===========================

結果出來了

單顆鋰電池,飽電狀態 4.2V,電流 4A
兩顆鋰電池,串聯電壓 8.4V,電流 8A

馬達轉速明顯有差

网友:
原電池組電壓是4.8V
所串聯對馬達來說太高了
可以試單顆驅動,用起來感覺可不可以接受
至於保護,買保護板來用吧
電流對鋰電來說有點吃力,可以的話並聯來用

网友:
可以考慮先不要串聯用看看

网友B:
555 設成 可調的 PWM 模式
MOSFET 做開關管, 就可以調速
小型DC馬達啟動不需要限流
大型的DC馬達才要分段限流起動, 也分SHUNT 和 SERIES, 沒有負載會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 設成 可調的 PWM 模式
MOSFET 做開關管, 就可以調速
小型DC馬達啟動不需要限流

找了一下資料
範例提供的是達靈頓,適用小電流
http://www.letry.com.tw/A12.htm

這邊有各種類的說明

http://140.118.70.170/wp-content/uploads/2012/06/diqi.pdf

擷取其中MOSFET的圖

看來驅動事小,要再來玩555了

之前在麵包板上插555玩,好像都沒成功過,可能是跳線接觸不良吧…已添購專用的跳線來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資料
範例提供的是達靈頓,適用小電流
http://www.letry.com.tw/A12.htm

如果會MOS會發燒 就要改RC了
我個人PWM最長用的就是這個電路了 我還會再加一個74HC14在輸出到MOS上
有時候MOS是工作在線性區 而不是 截止跟飽和 改RC就可以改善了

网友:
在7 #  提到的...插555玩,好像都沒成功過...
注意一下 , 因為你使用的VCC 是 4.5V  (或者是鋰電 4.2 ~低電時3.x)
那555驅動出來的電壓也高不到哪哩去
因此 MOSFET  必須特別選 低壓驅動(常見於主機板CPU供電 ) 標榜 low Vgs
用一般MOS 即使是高速也沒有用  會工作在線性區 或者 根本MOS不會被驅動
翻一下MOS DATA  VGS 特性曲線
以一般MOS  IRF620為例 http://www.vishay.com/docs/91027/sihf620.pdf

low Vgs   si2336ds為例
http://www.vishay.com/docs/71978/si2336ds.pdf

----------------------------------------
這類馬達 PWM 頻率低於 數百Hz 就好 (頻率高  充激磁時間不夠 )

网友C:
磷酸鋰鐵電池
鋰電池
這兩者的電壓&特性是截然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鋰鐵電池
鋰電池
這兩者的電壓&特性是截然不同的

前提沒講清楚,所以在這邊補充一下

最近購買的是 A磷酸鐵鋰電池 無誤,請店家電焊成二串二並
也有另外買B鋰電池(三洋),單顆包裝的

因使用 A 直上,感覺太快
所以改 B 單顆來推推看,就蠻接近原用 NiCd 的轉速,但又太弱了些

目前在湊元件,組PWM試試看

网友C:
考量到鋰鐵電池的放電終止電壓2.7V
建議改用三串鋰鐵電池+電流可調(5A), 降壓(5V-32V 0.8-30V), 降壓模組, 鋰鐵電池或鋰電池充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732015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量到鋰鐵電池的放電終止電壓2.7V
建議改用三串鋰鐵電池+電流可調(5A), 降壓(5V-32V 0.8-30V), 降壓模組,  ...

這個模組看起來是"直接"解決我的問題

其實現在這麼用我也怕過放,所以有拉出來量電壓
還好一次使用就用個幾秒鐘,不使用了就量一下電壓,做記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模組看起來是"直接"解決我的問題

其實現在這麼用我也怕過放,所以有拉出來量電壓

建議你還是加個保護板會比較安全
既可防止電池輸出短路
也可防止電池過充&過放

個人經驗
6串鋰鐵電池,未加保護板做放電測試時,只做總輸出電壓監測
結果死掉三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還是加個保護板會比較安全
既可防止電池輸出短路
也可防止電池過充&過放

收到 & 感謝 m(_ _)m

鋰鐵很神勇,就當做傳言
做好保護比較實在

有RC充電器可以做平衡充,只是沒JST 2.5的connector,還在架上等我去買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