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42E500 這是面板NG?

楼主(2014-01-16):
型號:奇美  DTL-742E500

問題:

剛開是好的,都沒什麼問題

測試大概2~3個小時後,就變這樣了(但有時關掉重開又正常,有時又不行)

一直以為是TCON問題

但測量橘子1到17,正常照著順序下降

VDD 測量3.X,VDA 測量13.X

VGH 測量20.X ,VGL 測量-5.X

看來TCON應該是沒問題

TCON連接面版的軟排也有清過(我知道沒這麼簡單)

想請教...這次該不會又是面板NG吧?

网友A:
我剛遇到 一台 跟你類似的 狀況 故障畫面 也差不多 這樣
也是 CMV 42吋 面板 ~ C15的
也是開始好的 敲一敲面板就正常~ 拆開 壓注 最右邊的 就好囉
面板的 驅動 IC 最右邊的 脫焊囉  面板 NG 要給專業人 黏囉

网友:
來來要報廢我要收來玩....
carzy1kimo 你的也收來玩
短消息開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遇到 一台 跟你類似的 狀況 故障畫面 也差不多 這樣
也是 CMV 42吋 面板 ~ C15的
也是開始好的 敲一 ...

果然還是面版啊....

過年前讓我賺個小紅包也不給我賺n_0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還是面版啊....

過年前讓我賺個小紅包也不給我賺

不一定是面版壞,T-CON 壞也會這種畫面.

网友:
都有可能, 要多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