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最近發現的新規格

楼主(2014-01-16):
某品牌的主機板上發現的

電源供應器只有一條12PIN的主機板電源線
硬碟光碟機的電源線由主機板 12PIN 的電源座旁邊的6PPIN線轉出來的
以後會成為主流嗎

採用的POWER 規格
給大家看一下
明天我再來補幾張圖

网友:
品牌電腦都會搞 "客制" 的規格, 為的就是不想讓外面好維修...
主流規格?? << 一定不會!!

我常接觸的工控電腦, 不是用大4P, 就是用12V那4P,
十幾年了... 也沒成為規格過的說!!

网友:
近期ACER很多套裝機都是這種PIN的。

网友:
品牌電腦很多客製是真的 尤其是硬碟~ 都是跟原廠大批買斷 壞了只能找他們修(過1年收費) 想直接送原廠(原廠2~3年保免費) 原廠還不收捏

网友A:
所以他們去年才會慘虧兩百億阿~~

搞特殊規格不是他們比較厲害,是他
們要確保後續維修保固的利潤別讓他
人輕易賺走......

當年他們的電腦人家用AT鍵盤介面,
他們就用PS/2,而且腳位定義還跟標
準規格不同。每次要客戶連鍵盤滑鼠
都帶來還被笑,我反譏以後你買鍵盤
你就知道欲哭無淚了。人家隨便一張
鍵盤賣場買了就可以用,你的要回去
跟他買特規的給它坑...

网友:
看就知道是誰家的PC
286~386時代就已經搞過
非要他們的I/O卡 RS232才能用,才能啟動MOUSER
非要他們的printer卡 列表機才能印
到了2013還在搞這種把戲
真的如a471 說的
去年才會慘虧兩百億阿~~

网友:
我以維修人員的角度來看,這種特規設備我根本就不想碰,
超麻煩也不好找替代料件,就以圖中的PSU來說好了,我要
是修這類機器我還得特定為A牌準備許許多多的特規周邊、
耗材以供換測,這會使我的維修能量大減,屯不必要裝備的
機會大增。

我要是標案廠商,我才不賣他家的設備自找麻煩咧,PSU壞
了我工程師大不了去順O買顆給客戶換上,特規的要另外買
來...

网友:
這是Acer的PC吧…
如果過保了要送修或跟他買零件…
就等著獅子大開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他們去年才會慘虧兩百億阿~~

搞特殊規格不是他們比較厲害,是他

AXXR這樣做根本就是笨上加笨
現代的電腦USER除了公司行號學校機關這類機材未逾報廢年限必須要用修的之外
比例上佔大部分的個人USER很多都是過保壞了就整台報廢買新的(現代的3C產品越作越新也越便宜)
他們公司這樣搞,慘虧也只不過是剛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