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有AL1916W 電源版dac 12m030b幫忙拍張照

楼主(2014-01-17):
請求有電源版dac 12m030b幫忙拍張背面照

網路抓來的

原本是想拆開來比對 但沒想到手邊3台版子都不一樣

順便補銲 現在螢幕顯示時 變壓器那邊會有異聲 關閉螢幕異聲就消失

想請手邊有這塊電源版前輩們 幫拍一下背面

我想比對一下會不會是我補銲過程有接點銲在一起n_109|

网友:
電影模式(全開)下就無異音

网友A:
dac 12m030b與DAC-12M028BF板底相同 你可參考一下
(800*600若不清楚再重傳4416*3312給你)

网友:
異音可拿水管聽呦 買燈管都會附一支(包裝用)的那種~

网友:
如果在各電壓都正常的情況下.恢復原廠設定應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 12m030b與DAC-12M028BF板底相同 你可參考一下
(800*600若不清楚再重傳4416*3312給你)

謝謝你的提供

請問

請問紅圈處是有連在一起嗎?

並想要圖2的原始圖

這台到底有幾種版本 手邊拆的3台都完全不一樣n_106|

在這邊謝謝各位回覆的前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提供

請問

如下...

圖2的原始圖 44163312 1.75MB
圖2的原始圖 44163312 1.75MB.rar (1.74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

收到 感謝你的回覆

右手邊C112那邊 可能我在補錫過程 不小心掉一坨錫....

把C112 右邊2個接點 跟左邊連在一起的接點 連在一起= =

不知道是不是這邊的關西

不過 要等我入手新烙鐵找尋中 才能確定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
好的,有需要再說,我會繼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 感謝你的回覆

右手邊C112那邊 可能我在補錫過程 不小心掉一坨錫....

新ㄟ一片才2XX還要修嗎
先換上..舊的慢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ㄟ一片才2XX還要修嗎
先換上..舊的慢慢修

你誤會了 這台是好的

只是補錫後現在會有異聲

雖然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因

那個只需用烙鐵 把錫用開而已

不過我烙鐵掛掉了 沒辦法馬上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