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A汽車鼓風機故障維修

楼主(2014-01-17):
雪鐵龍 XANTIA、 N7
標緻 306 、405等鼓風機壞掉自行維修

腫頭
切到OFF時送風關不掉,或是切一速二速有風,三速四速沒有送風,或是風量忽大忽小等。

各修廠報價鼓風機要7-8千元甚至上萬,工錢另計,網友告知可以自行維修,於是上網按圖索驥,自行維修這是第三台了,幫大家省下一萬元維修費
副手座星形板手卸下內裝

卸下鼓風機

分離鼓風機扇葉,用一字起子,三個孔慢慢推出

卸下電路模組,只有一塊啦,其他是以前維修剩下來的

拆下鉚接處

拆卸原本的電晶體

換上代用電晶體

網路上購買的,越來越難買的桃園健新要賣約380一棵,其他地方要賣一棵約250-300要一次買十棵,我是一次買4棵,除了自己用若是車友需要也可以幫忙省下約7-8千元。

反向裝回去

大功告成
又省了進一萬元

注意代用電晶體,MJ11015是最貴的,但目前裝下是最穩的,其他如T1829、MJ15004、FW260251停產,等我使用結果都撐不到三萬公里
PSA還有其他哪些車種可以改我就不清楚,要拆鼓風機才知道。
給車友分享並自行維修

楼主:
要怎樣插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樣插圖片?

圖檔大小要先縮到200k以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期待樓大把圖PO上來.....

楼主:
找機會試試都
超過2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機會試試都
超過200K

推薦大家一款不錯用圖片編輯工具Photoscape
http://bbs.pigoo.com/thread-43599-1-1.html

网友:
你解析度設為800*600,容量應該不會很大...

网友:
可以用MJ11031代看看
也許可以撐久一點

楼主:
我貼在mobil 汽車-法國車板上
先這邊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機會試試都
超過200K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試試小畫家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