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索尼KV-XA29M80彩电行管内部有没有Rbe?

楼主(2014-01-17):
索尼KV-XA29M80彩电行管内部有没有Rbe?
行管是日本三洋的2SD2578,原版pdf资料里面没有相关信息,有修过该型号彩电或用过2SD2578的朋友,请给反馈一下相关信息,谢谢。

47.44 KB, 下載次數: 44

网友A:
在datasheet的第2頁,有其內部結構,內部是有一顆Rbe電阻,但不知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atasheet的第2頁,有其內部結構,內部是有一顆Rbe電阻,但不知數值.

我就是想弄明白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少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弄明白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少欧姆。

比較晚期生產的日系彩電行管一般都會內建Rbe和CE間阻尼二極管(歐美系彩電行管蠻多Rbe和阻尼管是外加)
不過在datasheet裡面都不會標示其阻值
您或許可以用逆向量測be間阻值試試看

网友:
並個200K的試試看能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晚期生產的日系彩電行管一般都會內建Rbe和CE間阻尼二極管(歐美系彩電行管蠻多Rbe和阻尼管是外加)
不 ...

问题是手头的2SD2578是坏的!

如果是好的,用万用表测试它没有任何问题,对岸的朋友,如果哪位是电子元器件经销商,手头有原装正品的2SD2578,劳驾给测试一下,谢谢。

测试方法很简单,用数字或指针万用表都可以

指针万用表,用X1欧姆档,黑表笔接E,红表笔接B(即BE结必须处于反向偏执),数字万用表与指针万用表的档位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红黑表笔正好相反。(应为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为电池正极)

网友C:
用歐姆定律..再加上 spec內的圖表,可以算出 Rbe 中間值...(常溫)

這樣就可找出替代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歐姆定律..再加上 spec內的圖表,可以算出 Rbe 中間值...(常溫)

這樣就可找出替代品了...

玩笑开大了, Rbe 不是2SD2578的发射结电阻,是并连在晶体管2SD2578外部的一个电阻,只不过该电阻在生产制造时做在了晶体管的内部,你明白?

网友:
認真看 Specification 規格書,  第一頁就有提到 Rb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認真看 Specification 規格書,  第一頁就有提到 Rbe了...

该管的内部确实有Rbe,现在已经搞清楚了,目前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该管Rbe是多少欧姆?

我发此贴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该管Rbe是多少欧姆,大陆也有两个企业生产仿制该管,产品的规格说明书我也下载了,但非常遗憾,就是没有Rbe是多少欧姆这一项,今天把这两个附件也传上来。

149.07 KB, 下載次數: 15

168.17 K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認真看 Specification 規格書,  第一頁就有提到 Rbe了...

我又看了一遍规格书,在第一页还是没有发现 Rb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管的内部确实有Rbe,现在已经搞清楚了,目前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该管Rbe是多少欧姆?

我发此贴的目的, ...

這三份 Spec Rbe都有提到...
多少歐姆怎麼算...之前已有告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晚期生產的日系彩電行管一般都會內建Rbe和CE間阻尼二極管(歐美系彩電行管蠻多Rbe和阻尼管是外加)
不 ...

您或許可以用逆向量測be間阻值試試看

如果手头有这个管子(原装正品,新旧不限),哪怕只有一只,你的方法就绝对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或許可以用逆向量測be間阻值試試看

如果手头有这个管子(原装正品,新旧不限),哪怕只有一只,你的方 ...

依規格表
IEBO Emitter cut-off current VEB=4V; IC=0 (40 130 mA)
4V/85mA(取中間值)= 47Ω
應該是差不多、或許可以試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