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關於flash ROM 常常data錯誤,須重新安裝才會正常的問題?

楼主(2014-01-17):
Hi all,

公司有一批"新"設備,剛出機就問題一堆退回

經原出貨商回覆,為flash ROM裡面資料出問題,才會導致當機 or 程式不穩
只要重新將程式安裝一次到ROM裡面即可恢復正常

但是! 這合理嗎? 新機新板新IC (我有拆開來check,是新的沒錯)
且目前故障率接近100%

重點是經過"只要重新將程式安裝一次到flash ROM裡面即可恢復正常",此步驟後,該機仍是會有故障發生,只是機率降低一點點而已
廠商目前是推說~是機器目前"軟體"&"程式"~問題

但我很嚴重懷疑是熱當,因為該機器只要網路連線驅動程式&軟體後~整個模組就會變的非常燙手(不合理的燙)

在flash ROM旁邊有一個IC chip非常燙手(該IC貼上一個散熱片,但是個人覺得太小散熱不良)

***我是認為,flash ROM 是因為過熱導致"熱當" or data lose***

不知大家有何看法?或是有遇過此問題?

TKS

网友:
因IC過燙而造成熱當機是有可能的,但並非絕對,最好是檢查供電是否過高或不穩,若供電正常(穩壓IC壓降亦不可過高),則再將散熱片盡量加大,以期能適度降溫.至於是否因電路設計不良造成過熱當機,就無法估計了.

网友:
來個圖嘛....
圍觀也要看到仔細呀

网友:
以前用過 NOR FLASH 的經驗,無論是上SMT 或是用熱風槍吹下來,還沒遇過"熱"造成資料流失,可能時間不是很長。不過能100%故障,還能出貨。這有點.....

网友:
是哪種flash ROM?有型號嗎?跑哪種系統?還是專用的設計?
資料詳細一點比較好判斷。

网友:
假設一切原件溫度都在工作範圍內就沒所謂熱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