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CS8412 + TDA1541A 數位類比轉換器 PCB板安裝零件&測試!

楼主(2014-01-17):
延續上一篇" CS8412 + TDA1541A 數位類比轉換器 PCB Layout & 洗電路板 "接下來就是安裝零件&測試!
在安裝前先再次檢查洗好的PCB有無毛邊沒洗好短路到!
先裝跳線
安裝電阻
安裝二極體
安裝插PIN還有IC插座
安裝RCA座,LM317*2,LM337*2
PS:線路有更改,原本雙橋整改單喬,LM317*4顆改成LM317*2(正電源)LM337*2(負電源)
上電測試有無冒煙放煙火...
調整數位部分正負電源為正負18V
調整類比部分正負電源為正負15V
插上5顆TL431,測試各點電壓
最後插上 CS8412 , TDA1541A , OPA134*4
上電再測試各點電壓做最後調整
測試由電腦輸出SPDIF訊號,然後接電腦喇叭測看有無聲音!
最後完成照!

网友A:
用插PIN 是為了  玩換零件 改音質 隨時準備大幹一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插PIN 是為了  玩換零件 改音質 隨時準備大幹一場嗎

烙鐵拆拆裝裝怕銅箔脫落,缺點是零件引腳太粗的不能插!

网友B:
DAC電源很重要,建議不要用TL-431,可以考慮LT1763或是更好的低噪版本。CS8412也可換成低jitter的DIR9001,拍賣網有轉接版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電源很重要,建議不要用TL-431,可以考慮LT1763或是更好的低噪版本。CS8412也可換成低jitter的DIR9001, ...

這一版本是用LM317和LM337提供正負18V給5顆TL431產生 +5V*3組 -5V*1組 -15V*1組!
下一版想改不要2段供電... 想說直接就" AC > 橋整 > 穩壓IC > IC "這樣就好!
會用CS8412是朋友提供的IC... 我下次買DIR9001來試看看!
感謝大大提供建議!

网友B:
其實不瞞您說,你的DAC再怎麼搞也很難贏下面這台ES9023,拍賣網一塊才數百元,只需單電源5V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不瞞您說,你的DAC再怎麼搞也很難贏下面這台ES9023,拍賣網一塊才數百元,只需單電源5V就搞定。

其他DAC應該不至於如此不堪吧!那片9023是I2S輸入.是放在CD機內的.非外接DAC.

网友C:
動手能力強!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不瞞您說,你的DAC再怎麼搞也很難贏下面這台ES9023,拍賣網一塊才數百元,只需單電源5V就搞定。

只是朋友提供IC以及建議,我用空餘時間DIY的東西! 自己搞爽的,沒要去PK比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動手能力強!讚一個!

不好意思啦~ 獻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實不瞞您說,你的DAC再怎麼搞也很難贏下面這台ES9023,拍賣網一塊才數百元,只需單電源5V就搞定。

重點是樓主有能力自行製作,這種能力是創造收入,買現成的是流失金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點是樓主有能力自行製作,這種能力是創造收入,買現成的是流失金錢。@@ ...

小弟只是提供改善意見,無關創造收入。依樓主能力也可以單買ES9023來做DAC,線路更簡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弟只是提供改善意見,無關創造收入。依樓主能力也可以單買ES9023來做DAC,線路更簡單。 ...

你這是翻盤,不是建議吧 @@ 樓主有做出1541的能力,要換顆更高級的da駕輕就熟,只看他要不要而已。樓主的這能力,才是重點。

你貼的那個ES9023,完全MIC,對岸約兩百台幣,去年我就入手了。更便宜更省事的PCM5102半成品我也有,這2顆新產品的數據與台面上的幾顆有名的da差的遠遠,同價位地帶的pcm1793數據根本是全勝。估且不論1541有名的人聲表現,es9023的LPF線路都內建在ic內,連想調整的空間也沒,實在不是一顆有什麼可玩性的da。

再說那張9023,那顆震盪器的電源與IC來自於同一組DC 5V,設計者處理的方式也很「精簡」,您上scope一看即知.....

网友:
手畫silk screen給你一個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這是翻盤,不是建議吧 @@ 樓主有做出1541的能力,要換顆更高級的da駕輕就熟,只看他要不要而已。樓主的 ...

我沒有否定樓主的能力啦,他的功力比我還強。要我自行設計,做PCB出來我還不行呢。TDA1541A熱潮已過,國外目前都在玩ES9018或是ES9023系列,這也是我提出來的原因。以前我也曾花很長的時間搞DAC,什麼reclock、OCXO、redata都研究過,以樓主的零件搭配確實不如現代簡單的ES9023。科技一直在進步,當初繞了一大段路,最後還是科技解決了主要問題,其他的DAC要贏ES9023也不是不行,但是其代價絕對很高。 這塊DAC雖然是MIC,但是也只是PCB而已,況且國內的DIY音響層次並不如對岸,永遠都是照datasheet然後換換電阻、電容而已。最後,ES9023可以玩的細節仍然很多,絕對不會輸TDA154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否定樓主的能力啦,他的功力比我還強。要我自行設計,做PCB出來我還不行呢。TDA1541A熱潮已過,國 ...

讚啦~ 現在已經很少有這樣熱血的玩家了。

ES9023,我是用你po的那張,把其它dac的訊號拉過來,我覺得表現並不好、用E-MU 0404+RMAA測出來的結果也不佳,還比不上1793這顆便宜貨。ES9023的數據就那樣,音質難有什麼改變。音色就看人了。

如果你手上有ES9023,上一下scope就會瞭解我在說什麼.....對岸玩diy的很多,但做的好的很少很少。常常是搞的很大陣戰,以ES9018來說,對岸出了2~3個搞的比A4還大張,實際做出來的東西其實是有問題的,沒把它的實力做出來。兩岸有實力的設計者多半進業界,沒什麼時間出來玩diy....我在對岸工作五六年了,那邊的設計者不少是半瓶水就衝出來搶錢了,常玩就了解了。

楼主:
phuang3大大 & eric00886大大
看到2位大大PO文回應就能了解2位真的是高手!
小弟真的是" 幼稚園幼幼班 ",連 reclock、OCXO、redata 都還沒搞過!
這片PCB若沒朋友的幫助真的是LAY不出來,小弟在高手前耍大刀了~ 汗顏中...

网友B:
大家同是音響愛好者,我算不上什麼。小弟去年初曾進一小批ES9023晶片結果被搶購一空,買家中不乏有DAC的長青級玩家,據他們說ES9023只要電源搞得好,力搏傳統的中高價廠機是不難的。當初這家ESS Tech設計者是音響專家,開發時也是找資深玩家來測試,我猜與一般強調數據的AKM、Crystal、Cirrus Logic...等電機工程師在設計方向上就有不同。我曾聽過一位知名企業的工程師,在討論區中質疑數位訊源的差異性,認為數位訊號由0與1組成,怎可能換條線就會有差異,即使接上示波器也看不出來,認為線材是商人欺騙消費者的行為。是否真的如此,我相信懂的人也會心一笑吧。

网友:
認為數位訊號由0與1組成,怎可能換條線就會有差異
線又不是純電阻-----------------所以有差異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同是音響愛好者,我算不上什麼。小弟去年初曾進一小批ES9023晶片結果被搶購一空,買家中不乏有DAC的長 ...

不好意思,我看法不同。

要說這種規格與聽感沒差,太像是不懂電子、或沒聽力鑑別能力的人所說的話。我一開始也聽信網路傳言,後來我發現會說「規格與聽感沒差」的人,通常是不懂電學的人。再不然就是電學超強,但耳力待訓練的。不要一直扯別人說怎樣,自己沒能力判斷嗎?

es9023的規格就寫在那,不怎樣的動態、不怎樣的噪訊,更糟的是LPF完全內建在裏面了,沒法動手;一個規格普通、類比輸出被限制的「設計」,你能如何突破它的天限?

我個人認為9023不是來比高級的,是方便。只要給正電源,也不用考慮正負電、叉動、直流問題,一顆9023就可以搞定。與ti的5021算是兩顆一極省事的設計。

線材在示波器上看不出差異? 這根本就是人云易云的說法。『線材』在示波器上看不出『好壞』,但絕對「有辦法」看出「差異」。隨便拿個電流輸出型的da的pcb,在da的類比輸出線路到LPF之間這段,併上個鍍銀線、或純銀線,你看測出來的數據會不會有差? 我看過AKM4399的板子,併條1cm不到的鍍銀線,差異7db,比吧op從tl071換成opa627還有用,這麼明明的差異,誰還能說線材沒影響?

网友E:
還好我只是以前在修理
沒跳進去玩音響

懂不懂都可以玩
玩久就懂了

音響就像車--------------改裝比原本價值高很多的很多-----------值不值就看個人
就像一杯茶個人喜好不同-----------------------

看我們家50吋電漿-----------------跟你說買50萬你還不信道理一樣---喜歡就是要花錢---也許是別人眼中白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還好我只是以前在修理
沒跳進去玩音響

maxcar 兄客氣了,去年買一顆KSS-150A,才知這東西與KSS-210A相容,另還有不相容的KSS-210B。還有什麼藍光鏡、一般鏡的差別。這種門道絕對要維修人員才懂。

「改裝」這事就看人了。我會分成改好玩、與改好聽兩種。若是改好玩,再多錢只要好玩,也會失控。改好聽就比較「清醒」;不然,現在數位流這麼簡單又好用,誰還用C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