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子放大鈴 壞了

楼主(2014-01-17):
電子放大鈴,電話來,接了,還會一直響
整個拔掉 只要一接 電話放大鈴,也會一直響
因為壁虎跑進去,結果查看保險絲燒壞,換了一個新的保險絲,一樣同樣問題,
不知是哪裡壞了,也不知從哪裡檢測,跪求高人指點

网友:
先把銅箔面的髒汙清除乾淨,再檢查線路有無斷線,再就使用電錶作各別零件檢測吧.

楼主:
我有用電表檢查 電路有沒有導通了 點跟點之間 都有導通

网友:
先清一下  有漏電
再不行 換零件

网友:
這裡面沒有幾個零件,要不要每個零件都用電表測試一下或許就能找到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