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電子鍋沒動作

楼主(2014-01-17):
日前收到一台象印電子鍋 NS-JDK18

客戶說無法煮飯,按鍵沒作用
簡單測試一下發現插電面板會有時間,按全部按鍵沒反應
拆機後更換CR2354電池,全部按鍵換新,主板上的電容更換後
面板有有時間出來,插電測試還是按鍵沒做用

請問下一步

网友A:
主板上好像有水漬,可能造成零件或線路腐蝕及接觸不良,優先處理後,再檢查直流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B:
有沒有全部組裝起來才測試?!

連內鍋也要上才會有動作喔!!

先調時和分然後按時計,如秒會閃大概是OK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好像有水漬,可能造成零件或線路腐蝕及接觸不良,優先處理後,再檢查直流供電是否正常. ...

主板有用清潔劑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全部組裝起來才測試?!

連內鍋也要上才會有動作喔!!

有恢復原狀也是以樣

网友:
象印電子鍋更換水銀電池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08-1-1.html

給你參考 !!

网友:
看樣子,應該是底部的溫度開關掛了吧!!

网友C:
樓主診狀敘述110V電壓有進入主板
請確認主加熱管(15歐),肚仔四線:較粗兩根為溫度開關(0歐)、兩條細線為NTC(常溫1.5K)
確認後,試機及機上量測,VCC ?V及 VDD5V?

CN1為NTC感溫
藍線及棕線為AC IN
單紅為MOSFET輸出控制下鍋保溫
黑線為上鍋保溫
黃線為RELAY輸出供750W主加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診狀敘述110V電壓有進入主板
請確認主加熱管(15歐),肚仔四線:較粗兩根為溫度開關(0歐)、兩條細線為NT ...

大大真是強啊,解釋的真清楚,先收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