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V37 畫面異常(非油畫)

楼主(2014-01-18):
型號: 聲寶 LM-32V37

問題: 開機沒多久,約30秒左右

            畫面就變成像是使用測試螢幕程式一樣

            問題狀況→ http://youtu.be/DC18pHNHelc

供給TCON電正常(12V)  保險絲也正常

原本這台收來,拆開發現沒有電源板
後來拿了同樣聲寶37吋 LM-37V22的電源板來用(就是圖片這塊板)

O/F那個腳位,電源啟動時,只量到1.6V左右(是這個問題嗎?)
其餘5V和12V都正常

雙擊是高壓板,電壓正常有24V

框起來的地方有更換電容

剛換那塊電源板時還很正常,最近才出現這個問題

是因為用了37吋的電源板來裝32吋才有這個問題嗎?

應該不會是面板了吧?

請各位前輩有空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面板(買單)
確定 面板問題  需要熱壓
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買單)
確定 面板問題  需要熱壓
可以完修

又...又是面板啊...  連三台中獎...

想賺個小紅包真是時也運也命也~

謝謝wecan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又是面板啊...  連三台中獎...

現在的機器面板故障率滿高的
這個面板 ( 半身不遂 ) 俗稱  ( 中風 )

把不良研究一下 可以不用熱壓 可以完修  注意這裡

网友:
37的電源版當然能夠裝32吋 因為功力足夠,所以這個問題怎會是電源哪?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三星的面板,不好搞.

网友:
可能主板故障

网友:
這片日立的面板..
有辦法的話去借一片t-con
再測試確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