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立CV-6600T 變頻吸塵器不過電

楼主(2014-01-18):
新春大掃除,傷害最深吸塵器排第一。備而不用,一操就壞,呵呵!跟DVD一樣~
診狀: 不過電。本體上沒有發現ON/OFF開關捏~

拆機-底部三顆螺絲分離上、下殼。主板上,拔下的兩條黃線就是吸塵器的ON/OFF SW來源

15A保險絲燒毀,多連帶還有其它肇因

乾脆!全拆了吧~

微控主板查修,先目視,再查VCC、VDD5V直流工作電壓
CN1 就是ON/OFF SW

碳刷及轉子,目視良好,拆下來檢查會更安心(因為極片常壞)

碳刷10A電流下,火紅算正常但不得積碳

兩組定子線圈要有近似電感值,表示沒有局部短路

0.47U的火花消除器要確認容值,不然凸波會攀升至250~450V

變頻控制馬達的TRIAC安裝在進氣口

解焊TRIAC測量,還不如拆線卡緊~ 完了! 完了! 這顆毀了~

裝上學姐福利社的BT138,多鑽一些散熱孔會更涼快

吸塵管座旁有兩根母銷,用導線短路(相當於ON/OFF SW)
功因0.992是變頻省電標榜的優勢

上下殼紅框對準紅框,回裝就很容易

呵呵!完修領年獎~

网友A:
恩....小弟提個建議
修理這類型吸塵器的時候最好要連軟管一起收來檢測
因為電源開關以及轉速控制(滑動式VR)是裝在軟管上
這樣可以測其整體功能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小弟提個建議
修理這類型吸塵器的時候最好要連軟管一起收來檢測
因為電源開關以及轉速控制(滑動式VR) ...

大安的說的對,送修缺配件很不好作業捏! 可惜狼客都聽不到~
短頭髮送修: 確認診狀後,請兩週後來取

麗子美眉送修: 配件不齊全,請補齊~
補來後,明日來取~
來取時,拍械!還沒空修捏,要喝可樂還是咖啡?
兩津教的說~

网友:
感謝popcorn大又發表新維修文章.
看完有點衝動想解體家裡吸塵器研究一下~

网友:
突然發現這台吸塵器應該是很頂級..
好像某名人有代言過吧!

网友B:
那台牧田90度電鑽不便宜吼n_1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台牧田90度電鑽不便宜吼

牧田90度電鑽,第一次見識,您沒提到真沒發現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