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 計數計或計頻器

楼主(2014-01-18):
做了一個東西
每分鐘要閃爍120下
目前土法練鋼
倒數一分鐘同時計算閃爍次數

是否有站上前輩有計數器可以借我試試看
或是否有先進們用過這台呢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33825344

网友A:
有的數字電表/信號產生器/示波器也有此功能,120Hz算是低頻,解析度應不需太高,除非想量測更高解析度.真有需要,下次路過可來借用.

网友:
要不要 教學相長一下
這裡有人在問基本的用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48987-1-1.html

楼主:
但。。。。。。。。。我的電表低與10hz好像就。。。
除非是我不熟計頻功能

今晚先試試我函數產生器的counter功能(沒用過)

楼主:
好的
目前還在麵包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數字電表/信號產生器/示波器也有此功能,120Hz算是低頻,解析度應不需太高,除非想量測更高解析度.真有需 ...

我本來也是 想回答,  120Hz示波器也可以做到,
後來想想 怪怪的 , 不是每秒120下 , 是每分鐘要閃爍120下
所以是120下  / 60秒 ==>  2 Hz

楼主:
沒錯,就是2Hz
所以現在才頭痛

但另一個更妙的是
我把現在的閃爍次數所實際測到的R&C值代入公式,竟然不是我預期的頻率
真的是見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2Hz
所以現在才頭痛

有線路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來也是 想回答,  120Hz示波器也可以做到,
後來想想 怪怪的 , 不是每秒120下 , 是每分鐘要閃爍120下   ...

沒注意,若是要測2Hz,誤差可能較大,不然就要長時間計數了.看來是要動用到計頻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2Hz
所以現在才頭痛

電阻用的過大時,因充電電流變小,加上大電容器本身的漏電特性,在低頻時誤差示會提高許多的.

网友:
如常作實習就買一台吧,Sampo CN3165還蠻好用的,中古一台大約1000多元,有些訊號產生器也可以切換成計頻器,如Sampo FG1617,但解析度範圍比較沒那麼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線路圖?

圖有!!!元件值沒標
因為麵包板上都是用dip元件!!!
現在要先搞出sample(改用SMD為主)
目前節拍我會先看一分鐘

只是要找比較適合的方法
否則多調整幾次下來
工作都不用作了(眼睛也看到花囉)

网友B:
單純用RLC 震盪受限於電阻電容實體零件誤差  頻率差+ -20%   很一般
而 120 Hz  頻率越低 如CIKO 10#說的 誤差得更大
這種情況下 受溫度引響也會變很大
( 冷開機  到工作環境溫度穩定  電容偏移誤差 主動元件偏移誤差  都是很敏感)
如果只是個 + -  15%~20% 可以接受的誤差情況下   目視計算誤差內即可
某時間用計數器捉准了  下一時刻 還是會偏移

用32,768Hz的石英震盪子(石英電子鐘用)
32,768 = 2 的 15次方 , 所以只要 串接 15個 除 2 的正反器 就 可以得到 準時的 1 Hz.
                       所以只要 串接 14個 除 2 的正反器 就 可以得到 準時的 2 Hz.

14個 除 2 的正反器:
74193 4bit正反器 * 4 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純用RLC 震盪受限於電阻電容實體零件誤差  頻率差+ -20%   很一般
而 120 Hz  頻率越低 如CIKO 10#說的  ...

借用SIMON大的建議,也可使用一顆CD4060作2的14次方除頻.電路詳見datasheet第3頁.

楼主:
引用 楼主:
圖有!!!元件值沒標
因為麵包板上都是用dip元件!!!
現在要先搞出sample(改用SMD為主)

我...是用556去做~
殺雞焉用牛刀呢!!!!

网友:
隨意找一顆降壓變壓器,在輸出端加兩個電阻分壓,就有60hz可以用了,早期的時鐘就是利用60hz除以60來取得1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556去做~
殺雞焉用牛刀呢!!!!

可改用CMOS版本(低電流適合長時間且精確的計時),型號為ICM7556/ICM7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