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 IC 零件資料請問

楼主(2014-01-19):
各位先進:
  最近踢到鐵板 鄰居的 C.E.C  AMP3300 擴大機 故障目前小板子上面有些零件沒有資料!!
  請問哪裡有這些資料,替代品? 感謝!!

  2個IC & 1 個電晶體吧!!

PO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08-1-1.html

网友A:
SOT89  FY  ----> KTA1662  (2SA1662)
http://www.buchangelec.com/data/transistor/general/1662.pdf

8I --->KIA78L15F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69431/KEC/KIA78L15F.html

915--->IC mark 是HTC Korea

http://www.htckorea.co.kr/chinese/sub02_3_4.php

覺得可能是79L15 不是很確定

http://www.htckorea.co.kr/Datasheet/Voltage%20Regulator/LM79LXX-R1.1.1.pdf

网友:
Duncan查找資料的功力令小弟佩服,有人問,D大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89  FY  ----> KTA1662  (2SA1662)
http://www.buchangelec.com/data/transistor/general/1662.pdf

duncan大:
  感謝萬千!! 8I  & 915  確認我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89  FY  ----> KTA1662  (2SA1662)
http://www.buchangelec.com/data/transistor/general/1662.pdf

duncan大:
   感謝!! 已經確認了 78L15 79L15 的IC 他提供TL082的正負電源接腳,還有 FY352電晶體.
   目前確認有兩個 FY352已經掛掉了,不知道這個零件哪裡可以買得到,是否可以請您給個訊息!!
   電路板上面還有 10R0 也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uncan大:
   感謝!! 已經確認了 78L15 79L15 的IC 他提供TL082的正負電源接腳,還有 FY352電晶體.
   目 ...

ruten yahoo 好像都沒賣

一種是直接找代理問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
http://www.htckorea.co.kr/chinese/sub03.php

不然只好大陸買 這方面我就不熟

若要試功能    bcx53 可以替代看看  (規格自行比較看看) 但在聲音品質就無法保證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p;k=bcx53&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ten yahoo 好像都沒賣

一種是直接找代理問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

duncan大:
   感恩!! 我先買來用看看!! 最其碼要驗證可以電路WORK下去,目前已經掛兩個了!! 沒有他線路就算全畫出來還是沒有聲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