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泡故障...偷料偷很大?!

楼主(2014-01-19):
買不到兩個月的12W LED燈泡突然變得很暗, 拆開來檢查才發現沒幾個零件, 這算是偷料偷很大?!

這是正面, 明顯看到接腳脫焊(紅圈處):

這是背面, 只有兩個電容:

不知各位買的LED燈泡是否也是如此? 是否有需要補強這個電路?

楼主:
經過測量, 綠圈的LED應該是燒掉了(不會亮), 請教是否有人看得出這是甚麼顆粒?

Thanks!

网友:
這個絕對是"戰鬥商品"
直接用電容作交連降壓
經四顆二極體做橋式整流之後,電解電容濾波
串聯電阻限流,然後直接進入18顆串聯的發光二極體

這個商品標稱12W
看他的散熱結構,我只能說這是個注定短命的商品

楼主:
呵呵... 不拆還不知道, 我看這根本沒法散熱...

的確是18顆串聯的發光二極體, 一顆掛點全部陪葬.

還有9個相同燈泡還在使用中, 還好是裝在車庫每次開燈時間都很短.

网友:
這是粗糙的限電流方式
壞的直接短路剩下讓它亮
LED 每顆3 V
1UF電流約38ma
陶瓷機板散熱

网友:
降壓.整流.濾波.電阻限流....~ 沒有了 ?????
這外殼好像是塑膠的,更是一絕...!!!

楼主:
摸起來是普通的單面電路板上漆, 加上全塑膠外殼, 厲害!

看來只能把前面塑膠光罩拿掉幫助散熱了.

网友A:
用電容降壓的原理學基本電學的人都學過,但是印象中我只有在兩個地方看過它被拿來商品上應用,一是鳥鳴器電鈴跟充電式手電筒(以上是指早期)。
鳥鳴器電鈴還勉強可解釋每按一次門鈴的時間只有幾秒,但是跟充電式手電筒在充電時要好幾個小時,就比較危險了,那種手提式充電器,它機體內使用6V的蓄電池,反射杯上有兩個燈泡,一個比較大,另一個比較小,開關就是靠切換大小燈泡來決定要高亮度或一般亮度,那一種手電筒就是使用電容降壓充電。

以前的人似乎再怎麼省料,也知道沒有"隔離"的後果,所以再怎麼樣都會用變壓器,不知道是現代人心臟比較大顆還是商人的良心被利益蒙蔽,這種從交流直接降壓的方式真的不可取,東西容易壞掉再買即可,重要的是人的安全,悲劇有時一次就無法彌補。

网友:
忽然想到
這個商品,應該沒有商檢局的合格證

楼主:
嗯, 什麼都沒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容降壓的原理學基本電學的人都學過,但是印象中我只有在兩個地方看過它被拿來商品上應用,一是鳥鳴器電 ...

呵呵, 當然是商人的良心被利益蒙蔽啦... 除了像我們這種看到東西壞了會拆開的以外, 一般人誰有這個"閒情逸致", 丟到垃圾桶就算了.

這個是從香港買的, 剛才因為好奇又去拆了個0.5W的LED燈泡(跟台灣新竹的賣家網購), 那個省得更兇... 連橋式整流都沒, 直接就是電容降壓後接個二極體整流...

网友:
這種燈泡有原始說明嗎?可以用在何處,可以用多久,還是說所有規格都通用???
PS:一分錢一分貨,如果超貴還這樣偷料真的就太不應該了。

楼主:
規格找到了...

Brand         Kinsen
Product Type         High Power LED Light Bulb
Installation         Plug in and go
Beam Angle         180 degree
Reflector Efficiency         90%
Light Source         High Power SMD LED chips
Material         Fire Resistance Plastic
Operation Temperature         -22 F to 122 F or -30 degree C to 50 degree Celsius
Body Temperature         working <60 degree Celsius
LED Light Life         >50,000 hrs
Safety Compliance         CE FCC & RoHS
Features         Low heat, no UV or IR radiation
Base Type         E27
Color temperature         Pure White 5000K to 6000K
Power comsumption         12W SMD
Input Voltage         AC 85v to AC 265v  (which means 110v or 220v or 230v all working)

楼主:
大約是US$26-30元10個含運費... So, 約一個台幣80-90元吧!

楼主:
偷料偷很大 <art 2>

那個新竹買的既然都拆了, 也拍兩張與大家共享:

正面照, 同樣是單面噴白漆電路板:

反面照, 兩顆1/4W 6K電阻直接連外殼, 連導線也省了...

网友:
義烏式的製造
貿易商的牟利
利潤為本生意
產品性能不理
就這樣, 便宜嘛, 垃圾級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料偷很大

那個新竹買的既然都拆了, 也拍兩張與大家共享:

這個看起來比較安全, 像氖泡指示燈也只有一個電阻限流

网友:
大陸這種產品很多
價格問題
要低價當然就省料
一般就是壞就丟-------------------丟再買新的

网友:
最重要是花多少錢?

网友:
標準的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B:
不好的東西不一定就賣的便宜
好的東西也不一定賣的貴
重點在於 經手的老闆要賺多少

网友:
外表無法看出好壞,只能靠運氣,但..........
想要有良心的廠商,在台灣可能......
特別是經過政府認證的,那更是.......

网友:
這樣也行???
現在商家都流行把消費者當冤大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的東西不一定就賣的便宜
好的東西也不一定賣的貴
重點在於 經手的老闆要賺多少 ...

100%同意!!

建議家裡有這種白牌或小牌LED燈泡的痞友, 最好也打開一個檢查一下.

如果有安全疑慮, 不要使用在長時間照明區域!!!

网友:
啥咪,12W的LED有人用電容限流喔

不過如果照規格上這棵可以用在110v跟220v的話,那它應該在110v時只用一半的功率吧,所以說不定其實只用了不到5W的功率喔。這樣都還會燒,那220v不就很快就放煙火了。

网友:
這都是商人的手法
所謂的節能省碳
表面上看 用戶端 節省電能
但是寿命減短 資源回收 反而消耗更多能源

楼主:
記得好像是愛買還是大潤發前陣子有推約NT$80的LED燈泡, 有買的也最好檢查一下...

网友:
四顆二極體做橋式整流之後,電解電容濾波
真是省錢的好做法
我從濤寶來的70多元台幣還有個變壓器ac 220-110v====>dc 34v
沒想到已經可以這麼省了.......
登珠是 5730的登珠,燒了最快就直接跨接過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