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與DC電流計算

楼主(2014-01-19):
請問站上各位朋友問個笨問題
我有個LED 50W探照燈供電DC24V,那50W/24V大約=2A
這2A是用DC電壓計算出來的,我的電源供應器是AC110V輸入
請問我AC這一頭的電流要怎麼計算 ?

网友A:
1.直接用電流表測試.
2.因為所使用的AC/DC轉換方式不同,因轉換效率問題,會影響輸入端的電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電流表測試.
2.因為所使用的AC/DC轉換方式不同,因轉換效率問題,會影響輸入端的電流量. ...

感謝老師的回覆
如果我不考慮轉換效率問題,那AC電流可以計算出來嗎 ?
若改用恆流電源模組,一般效率不知如何 ?

网友:
這個問題我至少在論壇說過兩次。

DC端 54W/24V=2A
若不計其它轉換損失,那可大略估計約
AC端 54W/110V=0.5A

楼主:
有用勾錶測過,與計算結果有差異,腦子一時轉不過來,謝謝ciko老師及w大的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勾錶測過,與計算結果有差異,腦子一時轉不過來,謝謝ciko老師及w大的教導 ...

你需將計算結果與測量結果數據明示出來(最好所使用的電源板一起圖示說明),才可推測問題來源.

网友:
由輸出端往回推輸入端
除了轉換效率外,還有無效功率
電流表所量到的電流會包括無效電流
所以算出來會有誤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勾錶測過,與計算結果有差異,腦子一時轉不過來,謝謝ciko老師及w大的教導 ...

你要知道,電源供應器本身也有功耗,所以你測到的電流一定與理想值是不同的!!

网友:
交流有功因問題,除非功因為一,才會總功=實功,如果電源供應器/恆流源的功因不為一,則總功會大於實功

网友:
Wac=Wdc/1.414=Wac
Wac=50Wdc/1.414=35.36Wac
Iac=Wac/Vac
Iac=35.36Wac/110Vac=0.32Aac

若要加上轉換效率的計算.
所需的真正電流為 Iac = 0.32Aac / Eff%,
假設Eff = 90%
Iac = 0.32Aac / 90% = 0.356A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