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拆解 Panasonic CD stereo system SA-PM05

楼主(2014-01-19):
有一台老VCD 音響, Panasonic CD stereo system SA-PM05, 在民國89年初買的, 目前所有的功能都正常, 而且CD音質非常好.

從買來的第二個月就發現, 在開機時, 上方的CD上掀式門蓋就有惱人的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七聲, 應該是馬達帶動門但被卡住卻一步步跳格 (我不知道這樣形容, 是否大家看得懂)

今天試想拆開來看看, 卸了上方2支screws, 兩側10支, 上後方3支, 但就不知道怎麼拆了.......

上方2支screws, 但透明上蓋還是拆不下來;

正面沒有screw;

上後方3支;

右側4支, 上方卡在前面板底下, 拆不下來;

左側6支, 上方卡在前面板底下, 拆不下來.

不知有哪位仁兄可以指點一下?

网友A:
第三張螺絲沒拆開拆了因該可以從後面先拿掉
還有底下不知道有沒有螺絲你要看一下
推断電路版可能跟整面板一起

网友:
如同2樓大大所述.....
要把第3張圖片...背面的螺絲先全部卸下!!!.....
從背面先拆開!!!...

网友B:
依照我之前拆過類似機器的經驗看來
樓主這台機器的上掀CD門機械結構(包括馬達等)是在內部靠後板的地方
要拆CD上掀門,就要先把後蓋拆掉
圖3,那8顆螺絲全卸下來(如果後板靠側邊還有螺絲,也一並卸下)
把後板拆掉,之後要拆到CD上掀門應該就沒問題
另外如下圖,紅線框起來的部分連同機殼內看不到的機構部分應該是一個整體組立,那不能硬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手冊
http://eoenet.com/manage/010032449.aspx

太神了, Duncan兄......

看來我昨天試的方式是對的:

但就是因為左右兩片的金屬 side panel外推並上推時, 都覺得和塑膠的前面板 front panel相嵌住, 在不敢確定是否程序正確, 不敢貿然用力推出.

週末時, 再找時間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手冊
http://eoenet.com/manage/010032449.aspx

我繼續看完全部的拆解過程, 但立即想到根本的問題:

--> 如何消除開機時或閤上上方的CD上掀式門蓋時, 所發出的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七聲撞擊聲?

這是 CD servo 以及 Motor 的部分:

可以看到馬達 (motor) 以及皮帶:

會發出 bam bam 撞擊聲的原因是馬達過度運轉嗎? 但原因會是什麼?

哪一個部分是控制關閤CD門蓋的馬達輸出的呢?

楼主:
今晚還是迫不及待地開始工作:

但發現了有 self diagnosis 的功能, 依照指示做, CD上掀蓋卻莫名地開閤, 76次後, 我就把電源截斷, 直接拆了音響...

側板的確很難拆, 要不是有這份寶典, 我真的不敢下重手, 關鍵是這個卡鉤:

接下來是整個CD座, 從後方往前 "翹孤輪", 也是膽顫心驚的:

看到了 LEAF Switch 以及 Motor 板:

拆下了 LEAF Switch 板:

難道是這一個 Switch (SW820) 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張螺絲沒拆開拆了因該可以從後面先拿掉
還有底下不知道有沒有螺絲你要看一下
推断電路版可能跟整面板一 ...

後面的螺絲真的不用拆, 就可以拿下CD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我之前拆過類似機器的經驗看來
樓主這台機器的上掀CD門機械結構(包括馬達等)是在內部靠後板的地方
要拆 ...

是的, 這CD座是整個組立的, 不能硬拆. 有了寶典, 可以看圖拆件, 甚是容易.

网友D:
可以用電表測試該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電表測試該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謝謝狼仔兄的建議.

除了LEAF Switch 的 SW602 有可能接觸不良外, 還有其他的可能嗎?
我把控制Motor的線路整理如下:
IC801 (M38258MCM051) System Microprocessor:
   Pin#7:  CD_CLS_SW [ CD tray close detection SW (L:close)]
   Pin#14 CD_CLOSE [CD tray close control out]
   Pin#16 CD_OPEN [CD tray open control out]

IC602 (BA6283N) CD LID driver:
   Pin#1 OUT 2 [0.2V]
   Pin#2 RNF 2 [0.2V]
   Pin#3 OUT 1 [0.2V]
   Pin#4 VM [6.6V]
   Pin#5 GND [0.1V]
   Pin#6 VCC [9.1V]
   Pin#7 F  IN [4.8V]
   Pin#8    [0.2V]
   Pin#9 R  IN [4.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電表測試該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狼仔兄, 拿三用電表量了 SW820 leaf switch, 功能正能, 甚至有10度左右的距離就觸發開關, 我拍了相片:

CD上蓋完全打開時:

CD上蓋關閉至約10度時: (短路)
現在我已經不知道該查什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狼仔兄, 拿三用電表量了 SW820 leaf switch, 功能正能, 甚至有10度左右的距離就觸發開關, 我拍了相片:

要不要測一下馬達是否短路有問題,或是帶動有問題
還有你說異聲是指喇叭發出來的還是機械式,如果是機械式要幫齒輪上黃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測一下馬達是否短路有問題,或是帶動有問題
還有你說異聲是指喇叭發出來的還是機械式,如果是機械式 ...

是機械式的, 拆下整個CD座, 以手指轉動白色齒輪至CD上蓋到完全閉合位置後, 還可以繼續旋轉, 同時在後方和齒臂發出"bam"機械碰撞的聲音, 若再繼續旋轉, 碰撞聲會繼續發出.

納悶的是, 逆向旋轉白色齒輪, 在CD上蓋完全打開時, 就再也無法轉動白色齒輪了.

我再看了一下SW820 LEAF switch的block diagram, 基本功能都是正常的. 要說有問題的話, 只是在CD上蓋完全閉合後, 馬達的輸出何時關閉的問題而已. 但這屬於軟體的問題, 不是我們能解決的.

謝謝huifang兄的提點, 回到從純粹機械觀點來看問題:

換言之 (我自己猜的):
  1. OPEN狀態(CD上蓋完全打開), 馬達無法再帶動齒輪
      --> 可能齒臂有上始點, 將齒輪牢牢卡住, 馬達的輸出被抑制住.
  2. CLOSE狀態(CD上蓋完全閉合), 馬達仍可繼續帶動齒輪
      --> 齒輪繼續轉動, 繼續和齒臂的齒牙"滑跳", 因而造成碰撞聲?

网友E:
從大大您的敘述來看, 感覺上是馬達不知道CD蓋已關妥, 持續強行運轉所致;
如果是如此應該是馬達的控制線路掉了什麼沒訊號造成, 以致不知道該停止運轉;
除了 SW820 外還有其他的 SENSOR 或 控制開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從大大您的敘述來看, 感覺上是馬達不知道CD蓋已關妥, 持續強行運轉所致;
如果是如此應該是馬達的控制線路掉 ...

已經查過block diagram了, 這是唯一的CD蓋的 "sensor" 了...

楼主:
疑? SW701 連上了Pin#25 RESTSW (CD REST detect SW input), 這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疑? SW701 連上了Pin#25 RESTSW (CD REST detect SW input), 這是做什麼用的?

LEAF Switch俗稱關門開關,它是CD播放模式下第一個觸發信號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七聲,只有你聽的到聲音來源,我們無發確認
經驗上這聲音來自CD REST detect SW未被致動(開關可能已變形)
它與SPINDLE、SLED MOTOR同在綠色板上,雷射頭組向心滑動抵到它,才會RESET
RESET後,SELD MOTOR才開始離心帶離雷射頭讀軌 (RESET同時,SPINDLE MOTOR開始轉動)

REST detect SW問題解決後,希望就完修,祝福您!
運氣不好,可能就是一堆診狀的開始
索引:MOTOR DRIVE IC 直接驅動SPINDLE、S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AF Switch俗稱關門開關,它是CD播放模式下第一個觸發信號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七聲,只有 ...

各位好友的建議, 最終讓問題水落石出了.

記得前天的假設:
  1. OPEN狀態(CD上蓋完全打開), 馬達無法再帶動齒輪
      --> 可能齒臂有上始點, 將齒輪牢牢卡住, 馬達的輸出被抑制住.
  2. CLOSE狀態(CD上蓋完全閉合), 馬達仍可繼續帶動齒輪
      --> 齒輪繼續轉動, 繼續和齒臂的齒牙"滑跳", 因而造成碰撞聲?

我再仔細端詳整個齒輪傳動構造, 發現這碰撞聲是由白色斜齒輪向左滑跳時發出的:
爆米花兄的建議讓我拆開了CD座, 看看是否CD REST Switch變形了.

打開一看, 齒臂上的齒牙少了一根: (心裏已經涼了半截了  )
在相對的齒輪上, 看到黑色FO:
以鑷子夾出FO:
擦拭乾淨後, 擺回去看看:
這個齒臂是和整個CD上蓋連在一起的:

全部零組件裝回去後, 如預料一般, 碰撞聲依舊, 但功能正常依舊. (不知是該高興, 還是......  )

這已經是不可能再修好了, 除非更換整個上蓋組件.

謝謝各位幾天以來的相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友的建議, 最終讓問題水落石出了.

記得前天的假設:

是不是翻蓋用力過猛壓裂掉了,不然馬力哪麼強可以拉壞真的太猛了
壞掉的齒磨掉自己DIY做一徘用三秒膠黏上去,還是就像補牙一樣,用AB膠黏好變硬後磨整
恭喜找到問題點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翻蓋用力過猛壓裂掉了,不然馬力哪麼強可以拉壞真的太猛了
壞掉的齒磨掉自己DIY做一徘用三秒膠黏上 ...

想想, 這聲音也聽了十三年, 等真的很想換音響時, 再來練"創意"維修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友的建議, 最終讓問題水落石出了.

記得前天的假設:

呵呵! IOD,感謝分享!
齒輪可以融化補塑膠後(扁平頭+溫控烙鐵)再雕型
找塑膠片試試,熟練後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IOD,感謝分享!
齒輪可以融化補塑膠後(扁平頭+溫控烙鐵)再雕型
找塑膠片試試,熟練後再下手~ ...

蛤?   還有這一招唷? 失敗的機率高不高? 會不會導致塑膠高分子中的碳原子氧化 (燃燒) 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蛤?   還有這一招唷? 失敗的機率高不高? 會不會導致塑膠高分子中的碳原子氧化 (燃燒) 掉了?  ...

可以用汽車補土加快乾或是用模型塑膠板去做出一個齒
我上星期才幫同事處理單眼的電池蓋卡榫斷裂就是拿塑膠板加AB膠下去處理的
只是要明去上班才能問他是不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汽車補土加快乾或是用模型塑膠板去做出一個齒
我上星期才幫同事處理單眼的電池蓋卡榫斷裂就是拿塑 ...

能否po個維修帖, 看看如何做一個耐壓的齒? 材料的取得, 以及成品功能.

我曾想過取五個齒段為 "模具", 可能用紙粘土來取模, 等乾燥硬化成 "模具".

施工時, 在損壞的齒上各鑽兩個孔 (打地基, 強化用), 再以這五個的齒段模具, 澆灌材料. 但我還沒想好要以什麼當新齒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po個維修帖, 看看如何做一個耐壓的齒? 材料的取得, 以及成品功能.

我曾想過取五個齒段為 "模具", 可 ...

因為時間太趕了所以完全沒拍照....而且還要經過同事的操練之後才能得知效果n_081|
如果想灌模的方式可以用CAST或是POLY
用補土可以去找原子灰這種補土~因為它是汽車補土做起來後硬度蠻高的~
有時候我在修補塑膠破洞的時候會用這種下去代替或補強~
原子灰參考資料
又或者比較便宜的方式是用爽身粉(痱子粉)加上瞬間膠~缺點是硬化快硬度也很高操作時間很短後面要動用挫刀或是迷你摩下去整形

网友H:
等3D印表機更普及時,可以考慮用它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3D印表機更普及時,可以考慮用它做一個。

聽說材質硬度還是問題,形狀可以很精準而已,我想那得等上一陣子。

网友I:
用塑鋼土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時間太趕了所以完全沒拍照....而且還要經過同事的操練之後才能得知效果
如果想灌模的方式可 ...

爽身粉加快乾膠?聽起來好有江湖偏方很有趣,硬度夠嗎?一如所言,手腳可能得要很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塑鋼土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請問塑鋼土是什麼材質?

网友:
類似環氧樹脂,大賣場有賣硬度應該可用
有快乾,慢乾兩種

网友J(2014-02-19):
快乾膠+汽車補土粉=硬的和板金一樣
修車廠師傅教的...修儀表板里程齒輪崩牙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快乾膠+汽車補土粉=硬的和板金一樣
修車廠師傅教的...修儀表板里程齒輪崩牙不轉... ...

謝謝, 我會先評估後, 找個良辰吉日上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IOD,感謝分享!
齒輪可以融化補塑膠後(扁平頭+溫控烙鐵)再雕型
找塑膠片試試,熟練後再下手~ ...

修相機朋友也常在造齒(135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