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哪裡的問題,白牌47吋 已完修

楼主(2014-01-19):
這白牌47吋開機後,左邊約1/3處畫面會不正常,時黑白時累格時雜訊,約熱機1小時後就正常,請問這是哪裡的問題,有解嗎?

网友:
面板或倍頻版  也有可能主機板訊號出來有異常

网友:
確定 告訴你 , 面板故障,可以維修。

楼主:
撿到軟的,完修!問題真的就出在“ 軟的 ”如標示位置

感謝各大

网友:
這~~以後我也要努力擦。
謝謝分享

网友:
軟排金手指部份,建議用一般"橡皮擦" (不要用擦原子筆的(內含石英顆粒)

而一般"橡皮擦"~~~最好用的就是小朋要開學,各大安親班發的增品橡皮擦,越爛的效果越好

擦的時候要注意方向及力道,太用力會......
============
若你堅持要用溶劑擦拭,則請注意,若金手指背面是有黏上一片塑膠片,請小心溶劑,會將此塑膠片
的"膠"溶掉,導致塑膠片脫落
================

网友:
擦過頭銅線分離就更糟....